高波特率是不是会使 电脑串口容易损坏?

楼主(2009-10-12):
尤其是USB转232的串口。
是不是?

网友A:
波特率和损坏有关系吗?不会吧?

网友B:
LZ 听谁说的?

网友C:
恩,可能会,速度快冲击应该大些,      如果这种影响只占正常寿命的上亿分之一呢,LZ要不要去详细研究和考虑和防护?

网友D:
那是驱动的问题,很多廉价的串口线高速下用一阵子后,电脑可能会出现蓝屏……

网友E:
使用加速驱动后,电脑的原生串口可以轻松跑460k
这样都用了一年多

那些刷手机的都是这样用的

usb转串口,理论上都可以上到几M,如果芯片是原装的话

网友F:
连小黄说的“冲击”都不会有。

网友C:
大叔,好象半导体材料工作是有损耗,频率高损耗大,会形成空缺吧.  当然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G:
晕,这事还得论证论证?

网友H:
怎么冲击法?用一个个电子去“撞墙”,把串口撞坏?那要多少电子才够啊

网友I:
一般所谓“冲击”和能量有关,宏观的便是IV。只要I和V别大得太离谱(超出额定范围)就不会有问题。但“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否则也就没量子论了。

网友J:
怪不得,我把U盘格式化之后,它变重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