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Candence高手!!!

楼主(2009-10-12):
各位高手,小弟学习Candence一直有一个问题搞不清楚:画封装的时候 Flash是干啥用的。 买的教材上说做封装前要先画Flash,但是没看明白是咋用的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画PCB还是画原理图

楼主:
flash不是只有PCB的时候用吗

网友B:
flash在做阴片的时候才有用。。。作为pad的标准,flash是必须的

楼主:
感谢wolver!
还是不太明白,如果做pad用默认的flash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默认的?没听过耶...
flash与孔型相关,怎么会有默认的?! 建议你先了解flash和它的作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wolver,
flash和反焊盘有啥区别

网友C:
我也刚学的,如果你在叠层的中间层铺铜不用负片的话,可以不考虑flash。只有做负片的时才用,但是我在用时,即时用负片不用flash,也没有问题。
先可以放下这个,回来在看应该就知道了。
一起学。

网友D:
flash是热风焊盘 做通孔和via时才会用到。不加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建议做封装时通孔全部加上flash。有助于器件的焊接和拆卸。注意flash的大小和形状。

网友B:
re: 9楼

3.2、Thermal relief:热涨缩间隙,常用于相同NetList的填充铜薄与PAD的间隙。通常比Pad直径大,形状见:图3.1和3.5(阴片)

3.3、Anti Pad:抗电边距,常用于不同NetList的填充铜薄与PAD的间隙。通常比Pad直径大,形状见:图3.2和3.5(阴片)

网友E(2011-02-21):
楼上说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F:
12楼不得不顶··

网友G:
protel简单,不用设置这些,CANDENCE必须搞清楚这些,初学没人指点确实挺费劲的,学会后还是CANDENCE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