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改造

楼主(2009-10-12):
(无正文)

网友A:
降低输出的话很简单,改变反馈电阻即可
自己从次级输出端跟踪,把相应电路画出来就知道怎么改了,这很容易的。

网友B:
要原来的输出功率,那就比较麻烦。变压器要拆开改绕,整流管需要检查是否超过额定值,发热是否太大,过流保护设定点改动。。。等等。

网友C:
高手们!600W的电源,一般用在哪些方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