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10-12):
在做一个项目 是用红外感测物体的,物体来后就会阻碍红外传播,这时cpu就可处理记录相关信息。通过三极管驱动多个红外发射管发射红外波形 下图是其中一个 加入了30khz的波形 如图所示。  红外发射管的信号端为480hz的波形,公共电源端为70hz的波形 简单的电路和最终检测到的接收信号如图所示,这样的信号送到cpu处理,搞不明白整个电路的原理,希望朋友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整个工作原理应该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看不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B(2010-06-15):
这个电路实际上载波原理了。载波有强的抗干扰性。接收的波形和发送的波形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了就说明遇到障碍物了,但是红外接收部分需要把载波信号进行解调,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