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检测装置!~

楼主(2009-10-12):
最近做个小玩意,需要检测棋盘上个点有没有棋子,大家有什么思路?
电路越少越好~~~
PS:每天顶贴,希望有高手能提供点绝妙的方法

网友A:
反射光耦,或者用屏幕虚拟棋盘

网友B:
放棋子的棋盘格子+处 做成按键的导电盘(记得镀金)
棋子用金子打造(24k的)
放上去就好比短路了一个按键~达到检测的效果
注意如果玩象棋  单片机要有32个IO口
国际象棋 就要有64个IO口
绝吗?

楼主:
楼上的够绝。。。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棋盘里不放置特殊电路啊,
每个点放一个检测电路,一共200多个点,这个工程量太大了啊!!

屏幕虚拟的就算了吧,反射光耦是什么东西?能大概讲解下么

网友A:
视觉识别:
棋子用金子打造(24k的) ,要记得抛光

然后看哪里闪金光就说明哪里有棋子

网友C:
恩,LS这个最好,弄个摄像头就ok,哇咔咔

网友C:
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网友D:
点再多也多不过屏幕……现在连触摸屏都有了,这点事应该不难。

估计用电容检测方法最好。

电检测:置以开关
磁检测:霍尔元件,不定要对棋子有要求
电场检测:电容传感器,CDC
光检测:棋盘要求高
声检测:可能吗?
力检测:不敢想象
……

网友E:
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引用 网友C:

是金子总会花光的

楼主:
严重BS楼上的几位,提到金子,两眼都放光!~~
IC921列了那么多,哪种好点啊,
棋盘可是40CM×40CM的,这么大的屏幕不大可能吧,
其他的传感器貌似棋盘下的电路也不少吧

网友A:
BSLZ,是你自己只看到金子哦~

要想不动棋盘,就只能用5楼的方法

楼主:
那请教下洗碗机 ,用雷达一类的是否可行呢?

网友A:
自己的想法自己去验证,然后再说

网友F:
光敏电阻~~
但如果要分双方的话,估计是不行。

网友G:
多个点都可能同时有棋子,所以用触摸屏的方法就别想了

如果不用图像处理,又不想加太多的传感器,就搞个单轴或双轴的机械平台,逐点扫描

网友H:
我也说两种吧,不过其中一种IC921说过,就是用霍尔元件。第二种,可以用电子标签。类似交通卡,身份*那种的就可以。

网友I:
光反射检测有无物体比较可行吧.

网友J:
去年有个项目,就是做这个系统:盲人围棋。不止要分析有没有棋子,还要分析黑白,还要把棋谱存盘SD卡。
想来想去实在没办法,最终就建议用视频分析,我给他设计了个100块左右的视频分析平台,结果客户认为弄个摄像机太傻,没做。

网友K:
我觉得用电容检测应该也比较方便吧,前提是棋子底部要是金属的。

网友J:
围棋20×20 = 400个点,嘿嘿,你们怎么做?啥接触传感器都不行的。

楼主:
回楼上。。。我们现在是在每个点下面放红外发射头,然后逐点扫描。。
回洗碗机,俺才大三。。。对雷达一无所知
看楼上的除了视频处理,其他检测方法貌似电路都很复杂啊

网友L:
做成矩阵键盘,每个交叉点用干簧管,棋子里面加磁铁。

网友M:
光电啊..多好...一个led一个光敏电阻.

网友N:
光电只能检测有没有
怎么检测是什么?
还有400个传感器,可靠性怎么保障?想破头了

网友O:
磁的是个好方法

用 N S极 分黑白

我太有才了 吼吼

楼主:
饿。。。貌似有点歪楼了。。。
我们想做个自己下棋的机器人,棋盘上的棋谱都存在内存里了,所以不需要分辨黑白

网友P:
方法都可行 就看你要这么用 控制什么成本

网友Q:
用矩阵键盘的思路^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