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PIN的stm32驱动lcd不成功,寻求帮助。

楼主(2009-10-13):
我用的是smt32F103V的100PIN,
以下是我的配置
*********************************************************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2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et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4(D0), PD.15(D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D.11(A16 (R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D.7(NE4 (LCD/C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CE3(LCD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1;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1;
  p.FSMC_DataSetupTime = 10;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10;//2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LCD控制芯片是ili9331(和ili9320同类型,时序也一样),上面的配置有问题吗?
如果我直接读寄存器可以读到ili9331的ID,但写寄存器就没反应了。怎么个调试方法 ?

楼主:
顶,做过fsmc的说下啊 ?
香主呢 ?

网友A:
没有你的硬件连接图,不确认你那个结构体那样用能正常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2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这样算
LCD_REG 的地址是0x60020000
LCD_RAM 的地址是0x60020002
不知道C/D是连接的地址线几?

网友B:
怎么个调试方法?

我没有用过这种LCD,但一般这种问题都是使用示波器,对照器件手册的时序图进行调试。

楼主:
RS连接的是A16(PD11)
CS连接的是NE1(PD7)

程序时按照st的应用笔记上的fsmc驱动tft lcd改过来的。

网友A:
RS连接的是A16(PD11)
CS连接的是NE1(PD7)

程序时按照st的应用笔记上的fsmc驱动tft lcd改过来的。
引用 楼主:

那么
当RS=0的时候 地址应该是:0x60000000
当RS=2的时候 地址应该是:0x60020000

你上面那样写是不对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

网友C(2011-05-18):
呵呵,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驱动程序。

网友D:
结果是可行的
方法是有的
路子你是走做了

网友C:
楼主如何搞定了?能分享一下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