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教,34063 12V升压到16V,开关波形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9-10-13):
请看波形图

网友A:
34063不是PWM控制,出现这样的波形正常。

网友B:
LS正解,34063结构上不是通过PWM调整输出,而是通过控制脉冲的方式来调整输出的

34063毕竟太老了,有着很多缺陷

楼主:
原来如此啊,谢谢

网友C:
有没有新的,象那么便宜的好芯片

网友D:
1.    6脚电源脚对地就近接1个100uF电容试试。
2.    外加零件把 34063 工作方式改为 定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