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靠不住?

楼主(2009-10-13):
(无正文)

网友A:
这年头,连胡萝卜也靠不住

网友B:
我一个比较旧的示波器,探头漏电导致测量高阻信号不准

网友C:
示波器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如果接线没接好,会对信号有影响的,使你的电路冒烟也不奇怪……

网友D:
万用表测得的是积分结果,示波器则可以看成是微分,两个电压的关系由电压信号的函数决定。

网友E:
有可能是示波器里面某个开关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