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题

楼主(2009-10-13):
vr, ov, play, hd
ORG  0000H
DEPLAY: MOV  R5,#100
  LOOP1: MOV  R6,#200
  LOOP2: MOV  R7,#248
  LOOP3: DJNZ R7,LOOP3
              DJNZ R6,LOOP2
              DJNZ R5,LOOP1
               RET
请问这个延时子程序的延时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DJNZ R6,LOOP2
DJNZ R5,LOOP1
这个两句跳转之后是不是又从loop2和loop1一直执行下来的

网友A:
LS,还要计算赋值、跳转开销哦~

楼主:
100*200*248*2*机器周期
不知道对不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是像你这样子想的,但是老师不是这样子计算的

网友C:
拿到Keil里面仿真一下就知道了,不用算
如果要算得话就是:1+((248*2+2+1)*200+2+1)*100+2=9980303
如果是使用12T 51,晶振为12M的话,时间就是9980303us(约为10s)

网友D:
我也不会算啊

楼主:
拿到Keil里面仿真一下就知道了,不用算
如果要算得话就是:1+((248*2+2+1)*200+2+1)*100+2=9980303
如果是使用12T 51,晶振为12M的话,时间就是9980303us(约为10s) ...
引用 网友C:
算错了,是20s

网友C:
你跑6M的晶振,当然就是20s了

网友C:
看keil的仿真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懂了,大家的晶振频率不一样,所以计算结果不一样!
你用12MHz的,我用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