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串口问题 很是迷惑

楼主(2009-10-13):
我用UCSR0发数,用的是codevision自动生成的发送中断函数 每1s发送200个字节
波特率115200 老处错误 错误率3/10000左右 但是每次发完加上一个很短的延时 就好了 知道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A:
波特率误差,是用内部rc振荡吗?

楼主:
不是啊 外部震荡 14.7456MHz 查的资料没有波特率误差啊

网友B:
这个我也试过,波特率越高,越容易出错,没深究过为什么
用不到这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C:
可能来没来得及发完

网友D:
自动生成的发送中断函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动生成的发送中断程序没有改动过 我用查询的试了下,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D:
:o,高手在哪,偶也不清楚

楼主:
算了 我就加个延时吧用吧

网友E:
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F:
UART的控制寄存器中有两个标志位,一个是发送完成标志,还有一个是发送寄存器空标志。当你发送数据的速率太快时,寄存器还没有清掉你就发送下一组数据了,这样就会造成误码或者数据的丢失。你加了延时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检测上面提到的寄存器空标志位来判断。这样就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延时不是加在每个字节之后,而是发完200多个字节后加了一次延时

网友D:
那还真是奇怪了

楼主:
他妈的。看门狗出问题……
延时函数内有看门狗……见笑……

网友G:
1 S 200Byte 用不着波特率115200。9600不行吗?

网友D:
问题的答案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