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哪款更好

楼主(2009-10-13):
需要16k flash, 512 ram. 3.3V供电,价格最便宜的是那种。
或者带有4×20lcd驱动更好。
我看了型号上面79F162,162,164,166,168,32, 89F54,88F2849都可以满足要求。请版主推荐一款。

网友A:
不知道您是做什么应用?
如果单纯从价格方面来看,建议您关注一下79F162.79F166.

楼主:
我目前了解到了79f161, 6.5左右。79f163大概12元左右。而且是未税。
产品的价格还是比较敏感了,
79f162是双串口,应该价格更高一些。看来只能看79f166了

网友A:
呵呵,价格方面不便透露,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找中颖或中颖的代理来了解.他们报的价格会是比较合理的.谢谢!

网友B:
不知楼主要做什么产品,要这么高档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