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用30V的MOS管控制直流电机,能可靠工作吗?

楼主(2009-10-13):
电机工作电流大概 1.5A,启动时可能较大,

网友A:
基本可以。注意噪声处理。

网友B:
电机,少说要3倍吧

网友C:
电机在开启、关断的时候,有很高的反向电动势,一般选管子的时候取大于3倍以上最保险!

网友D:
反电动势不能靠耐压来解决,选3倍照样完蛋

网友E:
LS 正解,只能疏,不能堵

网友F:
电源电压这块就够呛,最好选60V以上耐压的,另外反向电动势的确要处理好。

楼主:
解决反电势不是用个续流二极管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