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大侠给推荐一款DC--DC升压IC

楼主(2009-10-13):
请哪位大侠给推荐一款DC-DC升压IC的型号
5V输入7V输出(300mA). 小型封装(如8DIP等),外围元件简单,性价比好。能提供相关资料最好。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邮箱:cpy_911@163.com

网友A:
用LM317即可!看它的datasheet,上面有典型电路!

楼主:
回2楼:多谢指点,不过LM317用于升压可能不行吧

网友B:
34063可以,且网上资料多。

楼主:
多谢yjsstk相助

网友C:
2楼也不看清楚问题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