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号传输线套上磁环的原理是什么,套多大合适

楼主(2009-10-13):
许多信号线上套上磁环,它起什么作用,套多少合适,套多大合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作用:消除叠加在信号线或电源线上的高频电磁干扰!!!

楼主:
如何计算

网友B:
准确的说是抗共模干扰用的。不用计算,多找几个不同的试试效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