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用过STC12c5202ad系列的请进!

楼主(2009-10-13):
STC12c5202ad通讯正常不能写程序?
我估计是引导程序出了问题!不知道是否这样

还有电源还有时有短路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SOP16脚的

楼主:
这个问题就我一个人遇到了吗,还是大家在用的时候没有发现呢?

网友A:
电源还有时有短路的?到百幕大了?

楼主:
是的,我发现7805的输出脚和地短路了,吧单片机拿下来。发现电源两个管脚用万用表测量就直通了!

网友B:
焊接问题而已。

网友C:
用过很多了,这东西没这么烂。
估计不是国内生产的,可能是国内封装吧

网友D:
我们也是用STC的 没有多大问题 只怪楼主焊接

楼主:
我是拿到外面焊接的

用78l05稳压
按说只要不过压,单片机就不会有问题呀

难道焊接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随便找了一个做回流焊的,焊接的!!

楼主:
难说问题了

网友E:
我们一直用stc12c5202ad,stc12c5204ad

很好用啊!

楼主(2009-11-18):
我想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了
要好好找找

如果这种情况可以控制在 0.5%我想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
可以检查下电路上电源部分有无回路短路,或者焊接时短路,一般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就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G:
谁大我相信谁,因此,我宁愿相信厂家,除非这事碰到我头上。
不过,我发现,多年资深经验的人员一般都不会轻易怀疑芯片。

网友E(2010-05-20):
是不是烧写时设成了"下次下载p1.0,p1.1为低才允许下载"

网友H:
STC的还不错吧,应该不是芯片质量问题,查找一下电路或者看看芯片是不是已经烧坏了。

网友I(2010-11-20):
我们的和STC的兼容

网友J:
回复 楼主:
有时滤波电容击穿后会出现电源和地短路,前几天我就遇见这种现象了,花了我半个小时才找到那个电容,换一个电容就解决了,我也用到了78L05。

网友K(2011-01-06):
今天调了半天,按照STC网站的例子来搞AD转换,没跳出来,很郁闷。直接用,还是不行。STC的AD转换有哪里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