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C++程序

楼主(2009-10-13):
if (我爱你)
{
     if (你爱我)
       你是我的女人;
       你是我的女神;
}

网友A:
小love,哪看出是C++????疑惑。。。

楼主:
额,这个是别人的,我也知道这不代表C++,C/C++都行哈,呵呵~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丢人脑编译器里看看可以通过不。。。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丢人脑编译器里看看可以通过不。。。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知道~

网友B:
class mylove
{
      virtual string Relation(){return "我爱的人";}
}
class youloveme:public mylove
{
    virtual string Relation(){return "我的女人";}
}
class youdontloveme : public mylove
{
       virtual string Relation(){return "我的女神";}
}

mylove* you(NULL);
if (你爱我)
you = new youloveme;
else
you = new youdontloveme;
cout << you.Relation() << endl;

网友C:
“virtual”是画蛇添足——多余。

网友D:
回帖赚积分,哈哈。不过楼主说的也有道理,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B:
“virtual”是画蛇添足——多余。
引用 网友C:

虚函数.这个不填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让他更像c++

网友B:
回帖赚积分,哈哈。不过楼主说的也有道理,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单身思维吧..

女人是说明追到了

女神是说明继续泡

网友C:
九楼:

为何一定要“虚”呢?

网友E:
PROCESS(MyLoveForYou)
BEGIN
   IF MyLoveForYou = '1' THEN
         You <= MyLover;
    ELSE
         You <= MyGoddess;
    END IF;
END PROCESS;

或者
You <= MyLover WHEN MyLoveForYou = '1'  ELSE
            MyGoddess;

网友B:
九楼:

为何一定要“虚”呢?
引用 网友C:

new之后是基类指针....否则就是分别声明了...
mylove* you(NULL);-----这里,用基类接受new的返回值.
if (你爱我)
you = new youloveme;
else
you = new youdontloveme;

楼主:
虚函数我现在还搞不多清楚,貌似现在我很少接触用到它~

网友C:
回13楼:

抱歉!没注意基类定义了you,而有采用指针创建。走眼了。

既然玩了,就玩得真一点:

// test_virtual.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h"

class mylove
{
public:

        virtual char* Relation(void){return "我爱的人";}
};

class youloveme:public mylove
{
        virtual char* Relation(void){return "我的女人";}
};

class youdontloveme : public mylove
{
        virtual char* Relation(void){return "我的女神";}
};

mylove* you;

int Do_You_Love_Me = 1; // 1 -- Yes; 0 -- No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 (Do_You_Love_Me)
                you = new youloveme;
        else
                you = new youdontloveme;

        cout << you->Relation() << endl;

        return 0;
}

网友B:
哈哈...直接可以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