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这个有必要吗?

楼主(2009-10-13):
我查了一下这个温度传感器是2.7-5.5供电的  挂在stm8上  有必要加三极管转换吗  直接5v 不可以? st原装版的图  香主解释一下 我高不明白啊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不太知道设计者的初衷。但是据我所知,以后STM8会有低电压版本,估计这个三极管是为适应多种供电电压而设置。

楼主:
恩  就是说5v 3v都可以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注意到,楼主位的图中,右边是3.3V供电,左边是VDD供电,两边供电电压完全可以不一样。

网友B:
当VDD不是3.3V时,就很有必要了

网友C:
说了半天,那个三极管到底起什么作用的,能否结合电路图分析下

网友D:
这个MOS管 起level shifter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