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不?谢谢

楼主(2009-10-13):
多谢了!!

网友A:
你搭接一个电路试试,应该能工作的。8脚的电阻应该再取大一点,并接到1脚。不然,受不了30V的电压。电感的数值再计算一下。

楼主:
如果将1、8脚接到一起因为MOSFET的Vgs的最大允许位20V,当输入电压大于20V时MOSFET管会坏吗??

网友B:
u?B那个运放搭的减法器正负相输入是不是错了?

楼主:
运放的电路改了,电路要求是 输入: 18-24V
输出 30V-60V可控,输出负载不定全范围内输出最大电流1A - 1.5A
看一下可以吗??谢了

网友B:
减法器已经正确了,MOS管好像要用mc34063的1脚去驱动,1脚和输入电源间接上拉电阻,2脚接地。
可以焊个实验板验证一下。

网友B:
哦,看错了,那个减法器还是不对的,不是把vdac和反馈电压互换的问题,而是减法器本身就是错的。

网友B:
最终电路可按下图:

楼主:
减法器我知道怎么搞了,我没有用过34063想问一下计算电感时负载电流越大电感值越小,当负载变动时的电感值怎么确定??谢谢了

网友B:
你只要计算一个最小电感值就行了

楼主:
假设负载100mA Lmin=400uH
负载1A Lmin = 40uH 电路上取电感值为40uH那电路在轻载或是空载时工作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