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程序!!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10-13):
以下这图是我的数据编码

楼主:
我解码时出现了问题!!我想在单片机解码后把数据发到串口调试助手上看是否解码正确!!但串口上没有任何数据,我试过串口发送函数是正确的,所以问题在于解码函数没有把数据传给串口发送函数
下面是我的程序!!请高手们看看,提携一下刚入门的小弟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itial.h"
#include"IR Decode.h"
#include"UART.h"
//#include"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SendFlag = 0;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uSendData;

void main(void)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uSendData = IR_Decode();        //取解码函数返回值
                if(SendFlag ==1)                        //判断发送标志位
                {
                        Uart_send (uSendData);        //串口发送函数
                        SendFlag=0;                                //清发送标志位
                }
        }
}

楼主:
这是解码函数
我的解码只需要数据前四位Bit就可以了,后面的就不管了,即每来一字节数据我只关心前四位Bit数据

sbit IR_RE   = P3^2;        //红外接受口  (注:这句在main.h 我这里把3.2口当一般IO口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0Count;                         //定时器计数器
uchar k = 0;                                //中断后数据处理个数计数
extern bit SendFlag ;                //发送标志

//**********************红外解码******************************//

uchar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uData = 0;        //处理数据后返回值
        unsigned char uTemp = 0;        //数据为1或0暂存值

        ET1 = 0;                                //关定时器1
        T0Count = 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while(IR_RE == 1);      //初始状态下,红外输出脚一直是高电平,等待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if( T0Count > 17)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5* 17 = 8.5ms约为9.0ms
        {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if(T0Count > 5)                //超过0.5*5 = 2.5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
                        ET1 = 0;
                        T0Count = 0;
                        for(k=0;k<4;k++)
                        {
                                while(IR_RE == 0);        //等待560ms低电平过去,因为只判断数据高电平
                                ET1 = 0;
                                T0Count = 0;                //高电平时清计数值开定时器
                                ET1 = 1;
                                while(IR_RE == 1);        //高电平等待计时
                                if(T0Count > 2)                //根据波形长度判定码值为0或1
                                uTemp = 1;
                                else
                                uTemp = 0;
                                uData |= (uTemp<<k);         //保存键值
                        }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
        }
        else
        {
                T0Count = 0;
                return uData = 0;
        }

}
/**************************定时器0中断******************

定时500uS,用来解码高低电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Count++;

TH1 = 0xfe;        //定时500uS
TL1 = 0x33;

}

楼主:
很困惑中!!前辈们指点一下呀!!

网友A:
我解码时出现了问题!!我想在单片机解码后把数据发到串口调试助手上看是否解码正确!!但串口上没有任何数据,我试过串口发送函数是正确的,所以问题在于解码函数没有把数据传给串口发送函数
下面是我的程序!!请 ...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数据”是什么意思?你是在什么样条件下向串口传数据?

网友A:
你的解码程序居然是独占式的?

如果只是测试程序也到算了。如果是正式写项目程序,最好还是用中断来检测,实时性会更好些。

楼主:
不好意思,语言不是很清楚
我的意思是我的发射信号(这个信号我一直在示波器扫描,存在如上面截图)经1838的OUT脚输入到P3.2给单片解码,但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任何数据,也就是这句 uSendData = IR_Decode();        //取解码函数返回值  没有得到值!所以没有发射(也有可能SendFlag ==1有错),总之是解码出错。当我把uSendData = IR_Decode(); 改为uSendData = 0x27或其它,并屏蔽SendFlag ==1,再看串口调试助手它就有27这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想确认这种解码方法有没有错,实际用时我肯定是用中断,所以才会有sbit IR_RE   = P3^2;    P3.2口就是中断脚
恳切请求指导一下这程序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搞了好久不知道问题在那????

楼主:
殷切期待高手拉小弟一把!!!谢谢啦!!!!!:dizzy:

网友B:
热切期待高手解出!!偶也不懂这个嚎

网友B:
热切期待高手解出!!

网友B:
偶也不懂这个嚎

网友C:
我解码时出现了问题!!我想在单片机解码后把数据发到串口调试助手上看是否解码正确!!但串口上没有任何数据,我试过串口发送函数是正确的,所以问题在于解码函数没有把数据传给串口发送函数
下面是我的程序!!请 ...
引用 楼主:

定时500us直接用个Delay500us()函数来处理吧,
没必要用中断做,这样反而不准确,500us很短,
进出中断要时间的..
检测到数据头后,
高电平时间
>(560us+1680us)/2=1120us为1,
<1120us为0.

网友C:
哎,写一个太简单了...

楼主:
定时500us直接用个Delay500us()函数来处理吧,
没必要用中断做,这样反而不准确,500us很短,
进出中断要时间的..
检测到数据头后,
高电平时间
>(560us+1680us)/2=1120us为1,
...
引用 网友C:

延时我也用过,就是没有正确解码,我才改用定时的!!!
现在的关键是我不知道这程序为什么没有返回值????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数据呀!!!!
改为uSendData = 0x01或其它,并屏蔽SendFlag ==1,再看串口调试助手它就有数据呀!!!

网友A:
说实话,凭肉眼抓错误是很困难的。不过,你可以自己调试、验证、推理。只要方法恰当,没有找不出来的BUG。

1、根据你的描述,“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任何数据”,那就是“串口发送函数”没有被执行。也就是说,SendFlag 没有被置位。那么问题就是在IR_Decode函数里。

2、为什么SendFlag 没有被置位?——因为程序没有走到这里。所以,可以在IR_Decode程序里,程序不同节点(必经之处)上设置断点,看程序能否走到。

3、如果你没有仿真环境。那就要另想办法了。

网友A:
请汇报一下你的开发工具和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有仿真就好了!!我是直接在单片机上实验的!!!困惑中!!!!

网友A:
//**********************红外解码******************************//

uchar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uData = 0;        //处理数据后返回值
        unsigned char uTemp = 0;        //数据为1或0暂存值

        ET1 = 0;                                //关定时器1
        T0Count = 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while(IR_RE == 1);      //初始状态下,红外输出脚一直是高电平,等待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if( T0Count > 17)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5* 17 = 8.5ms约为9.0ms
        {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if(T0Count > 5)                //超过0.5*5 = 2.5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在调试时,先把这些无关紧要但是有可能导致程序无法顺利执行的代码去掉                {
                        ET1 = 0;
                        T0Count = 0;
                        for(k=0;k<4;k++)
                        {
                                while(IR_RE == 0);        //等待560ms低电平过去,因为只判断数据高电平
                                ET1 = 0;
                                T0Count = 0;                //高电平时清计数值开定时器
                                ET1 = 1;
                                while(IR_RE == 1);        //高电平等待计时
                                if(T0Count > 2)                //根据波形长度判定码值为0或1
                                uTemp = 1;
                                else
                                uTemp = 0;
                                uData |= (uTemp<<k);         //保存键值
                        }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
        }
        else
        {
                T0Count = 0;
                return uData = 0;
        }

}

网友C:
延时我也用过,就是没有正确解码,我才改用定时的!!!
现在的关键是我不知道这程序为什么没有返回值????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数据呀!!!!
改为uSendData = 0x01或其它,并屏蔽SendFlag ==1,再看串口调试助 ...
引用 楼主:

if(T0Count > 2)                //根据波形长度判定码值为0或1
   uTemp = 1;
else
  uTemp = 0;

T0Count > 2 相当于T0Count >=3, 就是说高电平时间要>=500*3=1500us,
不正确的,1的高电平时间是1680us,如果信号有一点偏移,变成1480us,
加上你那500us的延时很有水分,就检测不到1了.
搞个100us的延时函数,以11为分界点,这样子精确一点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要是有仿真就好了!!我是直接在单片机上实验的!!!困惑中!!!!
引用 楼主:

没有仿真并不意味着束手无策。可以用多余的IO口来指示程序走过哪里。
不知到你看过这篇  匠人手记:程序调试(除错)过程中的一些雕虫小技(连载进行中……)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延时的话有个问题!!我的程序打算用下降沿中断来实现,当你延时时下降沿来了又中断了,比如是0来了它在还没到1120us就中断了根本就没来的及判断是0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KEIL里编程后直接下载到STC单片机看效果

网友D:
先看硬件对不对。。

网友A:
你先按照我的方法,找出程序走过哪些地方,没走过哪些地方吧。(在程序节点处,用多余IO口去点LED即可)

晚上等你的消息。

网友A:
如何设置节点?
1、找一个不用的IO口外接一个LED
2、请分别在下列标注“节点”的地方,插入一条指令去点亮LED。注意每次只能插入一个节点,并单独编译烧录测试,运行后按下遥控器后,观察LED是否会被点亮。
3、被点亮的代表该程序节点被执行到了。否则代表未被执行到。
4、反复修改节点位置并编译执行,最后汇总所有节点的执行情况。
等你回音。

//**********************红外解码******************************//

uchar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uData = 0;        //处理数据后返回值
        unsigned char uTemp = 0;        //数据为1或0暂存值

//节点1
        ET1 = 0;                                //关定时器1
        T0Count = 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while(IR_RE == 1);      //初始状态下,红外输出脚一直是高电平,等待
//节点2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节点3
        if( T0Count > 17)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5* 17 = 8.5ms约为9.0ms
        {
//节点4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节点5
                if(T0Count > 5)                //超过0.5*5 = 2.5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
//节点6
                        ET1 = 0;
                        T0Count = 0;
                        for(k=0;k<4;k++)
                        {
                                while(IR_RE == 0);        //等待560ms低电平过去,因为只判断数据高电平
//节点7
                                ET1 = 0;
                                T0Count = 0;                //高电平时清计数值开定时器
                                ET1 = 1;
                                while(IR_RE == 1);        //高电平等待计时
//节点8
                                if(T0Count > 2)                //根据波形长度判定码值为0或1
//节点9
                                uTemp = 1;
                                else
//节点10
                                uTemp = 0;
                                uData |= (uTemp<<k);         //保存键值
                        }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节点11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
        }
        else
        {
                T0Count = 0;
                return uData = 0;
        }

}

网友A:
哦,不用了,问题已经找到了
这两条指令: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请把执行次序修改为: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否则,SendFlag 不会被置位

楼主:
哦,不用了,问题已经找到了
这两条指令: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请把执行次序修改 ...
程序发表于 2009-10-13 17:51

首先真的很谢谢匠人 前辈!!!!

程序改完后下载还是没有发送!!

楼主:
按匠人的测试话 到节点3就不亮了,前面的灯都亮
这样岂不是来数据低电平后就没往下走了??
我测试时示波器探头一直放在单片机IR_RE脚上呀,也能看到示波器上有波形变化!!

楼主:
这下我就纳闷了!!看样子还有大问题
在此谢谢匠人前辈
吃饭去了:dizzy:
希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到节点3就不亮了,前面的灯都亮"
回复:
问题出在这里:

//节点2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节点3

这两条指令本身似乎没有问题。按道理来说,只要IO口电平条件满足,并且程序没有因为复位或中断的原因跳出,就应该执行下去。
请按以下思路查找故障:
1、IR_RE 是否正常? 可以换一个IO口看看。确保输入0或者1时都能正常读取到。
2、有没有用到WDT? 是否因为WDT溢出导致程序意外复位了?
3、是否有其它中断开启着?如有,请全部关闭。再测试。

楼主:
回复:
问题出在这里:

//节点2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
引用 网友A:

思路2和3的故障可以排除,我这程序只是为实现这一解码方法而独立写的,里面还有个串口发射函数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串口初始化***********************************/
#define RELOAD_COUNT  0xF3   //12MHz,12T,SMOD=0,2400bps
sfr  AUXR = 0x8e;
void Uart_initial()
{
SCON    =   0x50;           //0101,0000  方式1:8位可变波特率
PCON    =   0X00;   //设置SMOD=0 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1;           //0011,0001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计数器
TH1     =   RELOAD_COUNT;   //设置定时器1自动重装数
TL1     =   RELOAD_COUNT;
TR1     =   1;              //开定时器1
AUXR = 0X00;  //不允许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运行,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ialTimer0()
{
TMOD = 0x11;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1  = 0xfe;  //定时500uS
TL1  = 0x0c;
//TCON = 0x01;
EA   = 1;
TR0  = 1;
}

方法1暂时没试

网友A:
继续穷追猛打:

//节点2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节点3

改为:

//节点2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
        //在这个地方加一段指令,让LED测试口不断翻转,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测试口的电平。在按下遥控器之前,测试口为低电平,按下之后,是否为方波?如是,则说明程序被卡在这里了;否则说明程序飞出去了(或者顺序执行下去了)。
        }

//节点3

网友A:
建议把所有中断(包括串口中断)先临时关闭。免得意外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把串口也关了,红外接受口也换了sbit IR_RE   = P2^5;        //红外接受中断口
现在的情况是到节点3能亮灯,但到接点4就不亮了
继续努力去了……

网友A:
"我现在把串口也关了,红外接受口也换了sbit IR_RE   = P2^5;        //红外接受中断口
现在的情况是到节点3能亮灯,但到接点4就不亮了"

? 为什么现在节点3可以过了?原因呢?

楼主:
"我现在把串口也关了,红外接受口也换了sbit IR_RE   = P2^5;        //红外接受中断口
现在的情况是到节点3能亮灯,但到接点4就不亮了"

? 为什么现在节点3可以过了?原因呢? ...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做了几次实验,也把sbit IR_RE   = P3^2; //红外接受中断口  改回来了!!
串口也没关,节点3都能亮!!!真是奇怪!!昨晚我也反复做了这实验,节点3是不能亮的!!
我现在往下走时就是到节点4就不能亮了!!!
关串口,改红外接受口都是!!在节点4就不亮

网友A:
分析:节点4不过,是因为T0Count不满足条件。建议:
1、把这个条件临时去掉或放宽。
2、检测一下你的定时是否准确。要用实验证明。
3、红外接受波形上有没有干扰或毛刺?影响了正常的电平识别

//节点3
        if( T0Count > 17)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5* 17 = 8.5ms约为9.0ms
        {
//节点4

网友E:
用中断来测量高低电平长度会好点

楼主: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ialTimer0()
{
TMOD = 0x11;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1  = 0xfe;  //定时500uS
TL1  = 0x0c;
//TCON = 0x01;
EA   = 1;
//ET0=1;   这个不开有问题吗??
TR0  = 1;
}

网友F:
服了...红外仿真个P,,,红外信号难道还跟着你停顿的?                拿个口出来点灯,,,再弄个串口输出.

网友F:
延时什么的可以纯软仿真,看看到底大概跑多长时间,

网友F:
大多情况下不建议硬仿真.

网友G:
唉,服了你了

延时死等的方法是最笨也最不可靠的,你的程序没有任何错误判断和超时退出处理,
要是信号被干扰、或被挡了一下、或者别的遥控器发个别的编码,你这程序岂不是100%的死翘翘?

所以,LZ还是先去看看老x N年前发的状态机的典范-HT6222红外遥控芯片接收程序
学会设计、应用最简单的状态机的思路和方法吧~

这种方法,由于只是处理信号下降沿,所以可以空出很多时间留给前台操作;而且可以容许很大的波特率误差

楼主:
谢谢大家的教训,本人实在惭愧,我会好好努力的!!谢谢

楼主:
"到节点3就不亮了,前面的灯都亮"
回复:
问题出在这里:

//节点2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的定时器中断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2^1; //红外接受中断口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ialTimer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1  = 0xfe;  //定时500uS
TL1  = 0x0c;
//TCON = 0x01;
EA   = 1;
ET0=1;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定时器0中断******************
定时500uS,用来解码高低电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Count++;
led =~led;

TH1 = 0xfe;        //定时500uS
TL1 = 0x33;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
}
}
开始程序里面有个错,我的定时器ET0=1没开!!!!
实验出来的定时时间也有错下面有我采集出来的定时器产生的波形!!

楼主:
采集的波形

楼主:
看到这波形我晕了!!肯定是我定时器出错了!!
甚至我该TH1 = 0x00;它还是输出同样的波!!!!!!!!!!

网友A:
洗碗机先不必急着指责楼主的程序滥。呵呵,那不是本贴主题。

况且楼主也说了这只是一个测试程序。一切从简也是可以的。

当务之急是找到阻碍解码程序正常运行下去的原因。

楼主,我们也只能给你一些建议,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临场发挥的分析和判断。

等把这个调通了不要跑,再来收拾你的编程思路问题(那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网友A:
定时器的设置是基本功问题了,你自己翻书应该可以解决吧。等这个解决来再继续。(实在解决不了也可以吱声,呵呵)

楼主:
sbit led   = P2^1;        //红外接受中断口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ialTimer0()
{
        TMOD = 0x02;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从装定时方式

        TH1         = 0x9C;                //定时100uS
        TL1         = 0x00;
        //TCON = 0x01;
        EA          = 1;
        ET0=1;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定时器0中断******************

定时500uS,用来解码高低电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Count++;
        led =~led;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
        }

}

我怎么改变初值都是一样的波形!!用这个程序就一直是250us的方波!!
        TH1         = 0x9C;                //定时100uS
        TL1         = 0x00;
我都改它为00和FF和其他,但led上怎么就波形老是250us的方波!!
不明白???

网友H:
呵呵,匠人很热心啊,  在此敬佩,
我以前做过红外接收解码芯片,
我讲一下思路:  1, 检测头,  要查到一段低电平(9ms),  实际肯定放宽到5~15ms之间, 这个误差是必须的,  先处理高点平(连续几个采样),找到低(至少两个以上采样),然后连续读到低电平,必须数字滤波(看采样率)防止采到一个高电平毛刺。 这样就触发同步头,否则就返回,继续等待,。
   2. 处理数据也是,+-30%的误差,必须,  如果要求高,还要放宽,
  3.   收完数据,状态一定要回到检查同步头时。

网友I:
if( T0Count > 17)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5* 17 = 8.5ms约为9.0ms

不妨将17改小一点试试或者将该判断条件改为if (T0Count >= 17)

楼主:
if( T0Count > 17)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5* 17 = 8.5ms约为9.0ms

不妨将17改小一点试试或者将该判断条件改为if (T0Count >= 17)
引用 网友I:

试了,现在关键是我的定时器都不能正常我要的方波

网友J: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ialTimer0()
{
        TMOD = 0x02;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从装定时方式

        TH1         = 0x9C;                //定时100uS
        TL1         = 0x00;
        //TCON = 0x01;
        EA          = 1;
        ET0=1;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好久没弄51,没记错的话TH1,TL1是设置定时器1的。。。
楼主翻翻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惭愧!!!真的蒙了,看样子要清醒下!!谢谢大家!!!
小弟惭愧呀!!
基础太不扎实了!!

网友J:
呵呵,一步一步来。。。

网友C:
我怎么改变初值都是一样的波形!!用这个程序就一直是250us的方波!!
        TH1         = 0x9C;                //定时100uS
        TL1         = 0x00;
我都改它为00和FF和其他,但led上怎么就波形老是250us的方波!!
不明白???

不要用定时器来做太短的延时,
你想想一般的51,一个指令都要12us,
中断延时要多少个指令周期呢?
这样做,肯定不准的.
搞个delay_550us()函数,一步到位,不更好?
void delay_550us(void)
{
        uchar i;
        i = 150;        // 改这个值吧,与编译选项有关
        while(i > 0)
        {
                i--;
        }
}

网友K:
定时器0你设1干嘛

网友F:
有风Y真够热心...

网友C:
有风Y真够热心...
引用 网友F:

哎...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下面是定时器的产生的波形

网友L:
定时器0你设1干嘛
引用 网友K:

对啊,先搞清这个先

楼主: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
led=0;    //节点4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if(T0Count > 5)                //超过0.1*30 = 3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

程序还是没能进节点4!!灯没亮!!!
难道这种解码思想真不行???

网友A: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去掉看看。
或者想办法把这个计数器(T0Count )的值通过串口发发给电脑显示出来看看到底是多少?

楼主: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if(T0Count > 5)                //超过0.1*30 = 3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
led=0;

去掉就能跑到节点5,同样会停在节点6判断处!!

网友A:
还是计时器有问题。

想办法把这个计数器(T0Count )的值通过串口发发给电脑显示出来看看到底是多少?

楼主:
void uDelay(uchar n) //延时子程序,入口参数每加1约加10us
{
        for(;n>0;n--)
                {uchar m=20;while(--m);}
}

***/

//**********************红外解码******************************//

uchar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uData = 0;        //处理数据后返回值
        unsigned char uTemp = 0;        //数据为1或0暂存值

        ET1 = 0;                                //关定时器1
        T0Count = 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while(IR_RE == 1);      //初始状态下,红外输出脚一直是高电平,等待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        {
//led=0;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        if(T0Count > 5)                //超过0.1*30 = 3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        {
//led=0;
                        ET1 = 0;
                        T0Count = 0;
                        uData = 0;
                        for(k=0;k<4;k++)
                        {
                                while(IR_RE == 0);        //等待560ms低电平过去,因为只判断数据高电平
//led=0;
                                ET1 = 0;
                                T0Count = 0;                //高电平时清计数值开定时器
                                ET1 = 1;
                                while(IR_RE == 1);        //高电平等待计时
                                if(T0Count > 2)                //根据波形长度判定码值为0或1
                                uTemp = 1;
                                else
                                uTemp = 0;
                                uData |= (uTemp<<k);         //保存键值
                        }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led=0;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        }
/**
        }
        else
        {
                T0Count = 0;
                return uData = 0;
        }
**/
}

这样的话,灯到节点11都亮!!难到这种判断行不通!!!

网友A:
这个流程应该是可以走通的,问题是你的计时器到底有没有正确计数?

再重复一遍 :想办法把这个计数器(T0Count )的值通过串口发发给电脑显示出来看看到底是多少?

楼主:
现场采集的波形!
看这波形也没问题!!是定时判断上的问题???

楼主:
*/

//**********************红外解码******************************//

uchar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uData = 0;        //处理数据后返回值
        unsigned char uTemp = 0;        //数据为1或0暂存值

        ET1 = 0;                                //关定时器1
        T0Count = 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while(IR_RE == 1);      //初始状态下,红外输出脚一直是高电平,等待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led=0;
return uData;
                if(T0Count > 5)                //超过0.1*30 = 3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uSendData;

void main(void)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uSendData = IR_Decode();        //取解码函数返回值

        //        if(SendFlag ==1)                        //判断发送标志位
        //        {
//        uSendData = 0x27;
                        Uart_send (uSendData);        //串口发送函数
                        SendFlag=0;                                //清发送标志位
//                }

        }
}

结果等亮了,串口显示是0!!!
我在这之前试了串口是能正常发送!!
//        uSendData = 0x27;这句能实现串口显示27

所以为什么会显示0呢??怎么就不计数??

网友A:
楼主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我前面的回复?我要你把计数器(T0Count )的值通过串口发给电脑显示出来看看到底是多少?

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正常计数。

感觉就差一步了。。。。。

楼主:
led=0;
return uData;
不好意思我忘改了!!
我的本意是: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led=0;
return T0Count;

结果:灯亮了却没有得到发送的值!!!

网友M:
LZ应该找找别人写好的程序,自己对比下,看问题出现在那里,这样很容易搞定~~~~~~~~~~

网友A:
却没有发送任何值?

哎……调试的原则,后续的每一步都是建立在前一步准确无误的基础上的。

你前面说串口是好的,现在却说没有发送任何值?也就是连0也没有发送?真是让人抓狂了。

楼主: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led=0;
return T0Count;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

这样改后结果是灯亮 串口上没有想要的值!!
之后我在改
unsigned char uSendData;

void main(void)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uSendData = IR_Decode();        //取解码函数返回值

        //        if(SendFlag ==1)                        //判断发送标志位
        //        {
        uSendData = 0x27;
                        Uart_send (uSendData);        //串口发送函数
        //                SendFlag=0;                                //清发送标志位
        //        }

        }
}
结果串口上显示27
刚我又做了一遍!也是这样!!

网友N:
俺博客里的:“高效率的大功率LED闪灯”
http://blog.21ic.com/user1/5849/archives/2009/62988.html
这个系统里面就包含了一个红外解码程序,可以收发双工方式工作,经过验证是非常可靠,程序代码量却很小。
计时用绝对中断,解码还是用主流程。
中断里干的事不要太复杂。
得考虑到相互中断的计时误差,设置容限。
再一个,编写一点测试程序,我们当时就是用测试程序,测定了关键的数据,
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程序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其中的技术细节可能三言两语一下子说不完,在这里我就只能给你提醒这么多,
如果你是这块料的话很快就会得到启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看了,可没见任何实际能帮到我的

楼主:
为什么呢???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led=0;
return T0Count;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
应该怎么也要返回个值呀!!!!

网友A:
为什么呢???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led=0;
return T0Count;    //匠人按:SendFlag 没有置位,光返回T0Count,没用吧?(除非你在主程序里没有判断SendFlag 就直接发送了。)
        if( T0Count > 30)        ...
引用 楼主:

回 : 你有没有把标志置位?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uSendData = IR_Decode();        //取解码函数返回值

        //        if(SendFlag ==1)                        //判断发送标志位
                //{
        //uSendData = 0x27;
                        Uart_send (uSendData);        //串口发送函数
        //                SendFlag=0;                                //清发送标志位
        //        }

        }
}
是显示为0

网友A:
是显示为0?那就是说,T0Count没有计数。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我现在好好看过了以遍,可能刚才改动太多搞得有错了!
  现在我在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led=0;
return T0Count;
加了后按发射键
串口上显示E9 2B 28 1D A8 26 26 1B A9 26 2C 1D
每次下后按都会有不同的12个值!!
发射时我是连续发三bety

网友F:
不知道谁是LZ的BOSS,,,如果是俺,直接找个砖头照自己头呼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惭愧!!以前从没搞过单片机程序,现在开始学,见笑了!!

楼主:
真的好难受!!!!
一个T0Count;怎么会错呢??!!!

网友O:
回复 网友F:

高手这样的态度真让人寒心!!果真很牛的话就帮忙分析为什么!!光说些没用的又打击新手的话真不是君子所为!!谁没有困惑过!!!!!
再此向匠人致敬!!!!

网友A:
唉,我也有点拿你没办法了,如果我是你老板,大概也要拿砖头来拍你了。呵呵。

把你当下的程序再完整发上来看看。

加了后按发射键
串口上显示E9 2B 28 1D A8 26 26 1B A9 26 2C 1D
每次下后按都会有不同的12个值!!
发射时我是连续发三bety

这里说发三bety是指红外?还是指串口?

楼主:
我现在是真晕了!!
我刚做了些实验,又是一踏糊涂!!

3BETY是发射的红外数据

楼主:
main,c 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itial.h"
#include"IR Decode.h"
#include"UART.h"
#include"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SendFlag = 0;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uSendData;

void main(void)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uSendData = IR_Decode();        //取解码函数返回值

                if(SendFlag ==1)                        //判断发送标志位
                {
        //uSendData = 0x27;                                //用来测试串口用的
                        Uart_send (uSendData);        //串口发送函数
                        SendFlag=0;                                //清发送标志位
                }

        }
}

main.h的文件
//sbit IR_RE   = P3^2;        //红外接受中断口
sbit IR_RE   = P2^5;        //红外接受中断口
sbit led   = P2^1;        //红外接受中断口

网友J:
建议楼主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找本书看看,再理理思绪。。。

楼主:
IR Decode.c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0Count;                         //定时器计数器
uchar k = 0;                                //中断后数据处理个数计数
extern bit SendFlag ;                //发送标志

//bit HeaderFlag  = 0;                /*数据头标志,数据头有效为1,无效为0
                                                          //用来判断下降沿来后是否要处理数据头*/

//**********************红外解码******************************//

uchar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uData = 0;        //处理数据后返回值
        unsigned char uTemp = 0;        //数据为1或0暂存值

        ET1 = 0;                                //关定时器1
        T0Count = 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while(IR_RE == 1);      //初始状态下,红外输出脚一直是高电平,等待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led=0;                                        //临时指示程序进度用
return T0Count;
/**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if(T0Count > 5)                //超过0.1*30 = 3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
//led=0;
                        ET1 = 0;
                        T0Count = 0;
                        uData = 0;
                        for(k=0;k<4;k++)
                        {
                                while(IR_RE == 0);        //等待560ms低电平过去,因为只判断数据高电平
//led=0;
                                ET1 = 0;
                                T0Count = 0;                //高电平时清计数值开定时器
                                ET1 = 1;
                                while(IR_RE == 1);        //高电平等待计时
                                if(T0Count > 2)                //根据波形长度判定码值为0或1
                                uTemp = 1;
                                else
                                uTemp = 0;
                                uData |= (uTemp<<k);         //保存键值
                        }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led=0;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

        }
        else
        {
                T0Count = 0;
                return uData = 0;
        }
***/
}
/**************************定时器0中断******************

定时100uS,用来解码高低电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endFlag = 1;
        T0Count++;
//        TH0         = 0x9C;                //定时100uS
//        TL0         = 0x00;

}

IR Decode.h文件
extern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i);
extern unsigned char IR_Decode();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楼主:
UART.C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串口初始化***********************************/

#define RELOAD_COUNT  0xF3   //12MHz,12T,SMOD=0,2400bps

sfr  AUXR = 0x8e;

void Uart_initial()
{
        SCON    =   0x50;           //0101,0000  方式1:8位可变波特率
        PCON    =   0X00;                        //设置SMOD=0 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1;           //0011,0001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计数器
        TH1     =   RELOAD_COUNT;   //设置定时器1自动重装数
        TL1     =   RELOAD_COUNT;
        TR1     =   1;              //开定时器1

        AUXR = 0X00;                //不允许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运行,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串口发送**********************************/

void Uart_send (unsigned char uData)
{
        ES   = 0;             //关串口中断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 = uData;                  //发送值
        while(TI==0)                  //等待发送
        {
                ;
        }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

/**************************************************************/

UART.h文件
#include <reg51.h>

extern void Uart_initial();
extern void Uart_send (unsigned char uData);

楼主:
initial.c

#include <reg51.h>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INT0()                //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设置外部下降沿触发中断
        EX0 = 1;                        //开放外部中断1
        EA  = 1;                        //开总中断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ialTimer0()
{
        TMOD = 0x02;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从装定时方式

        TH0         = 0x9C;                //定时100uS
        TL0         = 0x00;
        //TCON = 0x01;

        ET0=1;
        EA          = 1;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

initial.h

//extern void InitialINT0();
extern void InitialTimer0();

网友A:
IR Decode.c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0Count;                         //定时器计数器
uchar k = 0;                                //中断后数据处理个数计数
extern bit SendFlag ;                //发送标志

//bit HeaderFlag  = 0;                /*数据头标志,数据头有效为1,无效为0
                                                          //用来判断下降沿来后是否要处理数据头*/

//**********************红外解码******************************//

uchar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uData = 0;        //处理数据后返回值
        unsigned char uTemp = 0;        //数据为1或0暂存值

        ET1 = 0;                                //关定时器1
        T0Count = 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while(IR_RE == 1);      //初始状态下,红外输出脚一直是高电平,等待

        ET1 = 1;                                //当有低电平到来打开定时器
        while(IR_RE == 0);                //低电平等待,T0计数
led=0;                                        //临时指示程序进度用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增加这句

return T0Count;
/**
        if( T0Count > 30)                //电平为高,判断计数时间0.1* 60 = 6ms
        {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while(IR_RE == 1);  //等待4.5ms的头高电平过去

                if(T0Count > 5)                //超过0.1*30 = 3ms,即视为数据头判断完
                {
//led=0;
                        ET1 = 0;
                        T0Count = 0;
                        uData = 0;
                        for(k=0;k<4;k++)
                        {
                                while(IR_RE == 0);        //等待560ms低电平过去,因为只判断数据高电平
//led=0;
                                ET1 = 0;
                                T0Count = 0;                //高电平时清计数值开定时器
                                ET1 = 1;
                                while(IR_RE == 1);        //高电平等待计时
                                if(T0Count > 2)                //根据波形长度判定码值为0或1
                                uTemp = 1;
                                else
                                uTemp = 0;
                                uData |= (uTemp<<k);         //保存键值
                        }
                        SendFlag = 1;                        //置位发送标志
//led=0;
                        return uData;                        //判断四位后返回得到的值
                }

        }
        else
        {
                T0Count = 0;
                return uData = 0;
        }
***/
}
/**************************定时器0中断******************

定时100uS,用来解码高低电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SendFlag = 1;                   //屏蔽这句
        T0Count++;
//        TH0         = 0x9C;                //定时100uS
//        TL0         = 0x00;

}

IR Decode.h文件
extern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i);
extern unsigned char IR_Decode();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另外请注意:每次上电复位后,只能发一次红外。如果要再次发红外,请先复位。(因为你的程序没有退出接收机制)

楼主:
程序压缩打包

楼主: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uSendData;

void main(void)
{
        //Initial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Uart_send (0x55);
/**
        while(1)
        {
                uSendData = IR_Decode();        //取解码函数返回值

                if(SendFlag ==1)                        //判断发送标志位
                {
        //uSendData = 0x27;                                //用来测试串口用的
                        Uart_send (uSendData);        //串口发送函数
                        SendFlag=0;                                //清发送标志位
                }

        }
***/
}

我这样时,串口上一直在发55!!!
真的是奇怪

网友A:
先搞定你的计数器吧。红外解码先放在一边,先确保定时中断能顺利执行。

网友K:
ET1 = 0;
    T0Count = 0;
    ET1 = 1;

你没开定时器0计时 ET1应该改为ET0

网友K:
:L我看错了

楼主:
定时100uS,用来解码高低电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SendFlag = 1;                   //屏蔽这句
        T0Count++;
//        TH0         = 0x9C;                //定时100uS
//        TL0         = 0x00;

}

IR Decode.h文件
extern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i);
extern unsigned char IR_Decode();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另外请注意:每次上电复位后,只能发一次红外。如果要再次发红外,请先复位。(因为你的程序没有退出接收机制)
谢谢!!

这 句 //    SendFlag = 1;                   //屏蔽这句
是我刚才看看有没有进入定时器而加的,忘了删!!
打包的程序没这句!!

现在检查出来了一个错!!

extern bit SendFlag ;                //发送标志//sbit IR_RE   = P3^2;        //红外接受中断口
sbit IR_RE   = P2^5;        //红外接受中断口
sbit led   = P2^1;        //红外接受中断口

楼主:
extern bit SendFlag ;                //发送标志

这句放这mian.h中

网友P:
还好酱油店老板是照自己头呼,匠人姐姐可是拿砖头呼lz了。嘎嘎,

网友G:
看,匠人姐姐呼得多温柔、多么有耐心,
哪像那酱油店的老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提示,尤其感谢匠人前辈!!
小弟这是第一次写程序,也算学到很多了,心里很感激大家,也很内疚,很对自己不舒服!
上班时间就不打搅大家了,我也要忙自己的事了,写这程序纯属学习,只能等有时间再学习了!!一有时间我就会再努力
   谢谢!!

网友A:
希望楼主不要“始乱终弃”哦。呵呵

楼主:
问题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不是接受程序的错误,而是发射编码的错误,我的发射也是用单片机编码然后发射!我现在的做法是用下降沿记录下数据宽度的时间,即下降沿来就记录时间后相减,得到每个数据的时间,后发到串口上分析,发现,数据头是41ms 左右!!(我采集了几次有如0XA378,0XA37F,这是真整个数据头的时间),数据0为8ms左右(0X2249,0X2248,0X224A),数据1为17ms左右(0X4481,0X4482)
真的很郁闷,难道示波器采集的数据不对?还是这样看采集的数据很有很大的误差!!!!
我开始编码采集数据后就认为OK了!!看样子还是数据编码有问题!!!

楼主:
这是18380UT脚给单片机的电平!!!眼睛也不会有这么大误差吧!!!!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让单片机产生准确的编码呢????我的发射码是用延时来做的!!看样子误差太离谱了!!!

网友Q:
我的经验是,发送用定时做,接受用延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