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单片机键盘显示+PC机通信

楼主(2009-10-13):
求助高手:键盘显示+通信程序下面是关于键盘显示的主程序:
用7289芯片控制的,总共5个按键。下面的程序硬件通过了。
我现在想在这个程序中加上和PC机通信的程序,用的485通信
PC机输入的指令相当于按键的功能。
求各位高手看看应该怎么加通信程序!!
我应该怎么加上通信程序呢?用什么方法好?
望大家给予宝贵意见!!
高手最好给点程序,谢谢!!
感激不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0=P2^0;
sbit P10=P1^0;
void InitSerial()
{
  SCON=0x50;
  TMOD=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
uchar key;
uchar kk=0;
uchar enter=0;
uchar k08=0;
uchar k10=0;
uchar tx=1;
    InitSerial();
ZLG7289_Init();
P10=1;
ZLG7289_Hide(0xfc);
ZLG7289_Down_Data(0x02,0x02,0,0x05);
ZLG7289_Down_Data(0x02,0x03,0,0x0A);
    P20=0;
while(1)
{
      if(ZLG7289_INT==0)
    {
      key=ZLG7289_ReadKey();
  if(key==0x18)
   {
    disp08();ZLG7289_Hide(0x0c);ZLG7289_Glint(0x00);enter=0;
    k08=1;k10=0; key=0;kk=0; tx=0;
   }
   if(key==0x19)
   {
      ZLG7289_Hide(0xfc); disp10();key=0;k10=1;
   k08=0;ZLG7289_Glint(0x00);kk=0; enter=0; tx=0;
   }
   if(key==0x1a)
   {
     key=0;
   tx=0;
   if(k08==1)
   {
   if(kk>=2){kk=1;}
   else
   kk++;
    if(kk==1)
  {
  disp1();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enter=0; tx=0;
          }
  if(kk==2)
  {
  disp2();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tx=0;
    enter=0;}
    }
    if(k10==1)
    {
     if(kk>=2){kk=1;}
   else
   kk++;

    if(kk==1)
  {
  disp1();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enter=0;
          }
  if(kk==2)
  {
  disp2();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
    enter=0;}
    }
   }
   if(key==0x1b)
   {
    key=0;
  tx=0;
  if(k08==1)
  {
  if(kk<=1){kk=2;}
  else
  kk--;
  if(kk==1)
  {
  disp1();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
    enter=0;}
  if(kk==2)
  {
  disp2();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
    enter=0;}
    }
    if(k10==1)
    {
     if(kk<=1){kk=2;}
  else
  kk--;
  if(kk==1)
  {
  disp1();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
    enter=0;}
  if(kk==2)
  {
  disp2();ZLG7289_Hide(0xfe);ZLG7289_Glint(0x00);
    enter=0;}
    }
   }
   if(key==0x1c)
   {
    enter=1;key=0;ZLG7289_Glint(0xff);tx=0;
   }
    while(!ZLG7289_INT);

   }
}

}

网友A:
这个和RS232 类似的。www.pudn.com有蛮多代码例子的。

网友B:
没看到哪里开了定时器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是个新手,很多知识都没运用到实践当中

我的死循环程序那么长,功能就是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有就执行。
那我在死循环怎么加上通信程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只是主程序文件,还有别的程序,我都加到一个项目当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太不好意思了,我没用到中断,用的是查询方式

你能帮我在死循环里加上通信程序吗?
给点建议也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是个新手,很多知识都没运用到实践当中

我的死循环程序那么长,功能就是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有就执行。
那我在死循环怎么加上通信程序啊 ...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10MS
{
       按键扫描标志=1;
}

串口接收中断程序()
{
       接受数据暂存;
}

while(1)
{
      if(按键扫描标志)
          {
                读取键值;
                按键扫描标志=0;
                按键标志=1;
           }
       if(按键标志)
          {
              按键标志=0;
              按键处理;
           }
       串口发送函数();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