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芯片和charge pump芯片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10-13):
不都是利用开关电源的原理吗?

网友A:
工作原理差得太远了,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网友B:
就是电感和电容的不同

楼主:
那能讲讲各自的优缺点吗

楼主:
charge pump和step up converter是一回事吗

楼主:
就是电感和电容的不同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A:
回5楼: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