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353与LM358做跟随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3):
我在一电路中,用一LF353做跟随器后,其输出直接接入同相放大器,当输入为0时,跟随器输出为电源电压(接近)。在跟随器输出加一对地的10k下拉电阻也一样。改为LM358后就正常,不知为啥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参数不同,参考 datasheet

楼主:
2楼如果知道一、二就说说。

网友B:
LZ是否为单电源供电且输入信号加到0.5V以上后又能正常工作?若是,则改为双电源用LF353也可。若LZ的信号幅度范围0.5V(最小不一哈)————MAX,则不会出现LZ所述情况。 至于具体原因,LZ可分析LF353datasheet的IC模拟电路和相关参数。。。。。IC不是万能的,找点时间看模电。    (LF353没用过  嘿嘿!!!)      哈哈哈哈。。。再次大笑

网友C:
就是,看看数据手册又能花费多少时间?
肯定把运放当理想器件使用了。
运放是需要外部条件的,电源、输入输出负载等。

网友D:
估计不是不想看,是不知道怎么看
毫无运放的应用经验

网友E: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源搞错了啊,是不是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的接法接的啊
  介意你先用multisim或其他软件仿真一下先,

楼主:
4楼说的很对,已找到问题,原来我都用双电源,单电源没注意有这问题,说实说对datasheet英文资料也看不懂。非常谢谢。

网友F:
跟随器芯片是不是可以用TL081

网友G:
LF353 JFET 的放放 Rin好高哦 注意输入为0时 输入端外要加对地电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