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怎么一次去掉所有的锁定

楼主(2009-10-13):
(无正文)

网友A:
路过,初学者
不知道。

网友B:
小弟昨天刚刚研究透这个问题,我是在2004里面的,不知道跟altium designer有没有区别。
就是首先选中所有锁定的元器件后,在shift+f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elect项目相同编辑,然后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Lock中的对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C:
十分简单。
SHIFT+F后选择任意一个锁住的元件,弹出查找面板,在“LOCKED”后面选择“SAME”,最后有个下拉框,选择MASK,这样可以批量选中所有被锁元件,并高亮显示。如果要选择部分,可以直接用鼠标框选或点选,因为有MASK,不用担心误选上其他元件,然后在检视板(PCB INSPECTOR)中将“LOCKED”的勾去掉。最后SHIFT+C去掉全部选择。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

网友D(2014-12-15):
引用 网友C:
十分简单。
SHIFT+F后选择任意一个锁住的元件,弹出查找面板,在“LOCKED”后面选择“SAME”,最后有个下拉 ...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使用全局编辑功能。

网友F:
楼主不看书吗?

网友G:
AD9关于全选的问题都可以这样做:先点一个要全选的其中的一个元器件,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弹出的编辑框中点击查找相似属性(第一个选项),在弹出的编辑框中点选需要全选的元器件的有相同的地方(要选的全部元器件一个是要都有相同的地方,另一个是这些相同的地方是其它元器件不同的,这样,选出来才不会有错),然后点OK,就完成了全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