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320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9-10-13):
一块240×320的液晶,是不是只能按照240列,320行的规格来用?
想改成240行,320列是不是不可以?

网友A:
补充:改变字库就可以了

楼主:
改变字库?不明白?

楼主:
大小为240×320的液晶如何显示320×240的图片?

网友B:
可以显示,但是显示不全,就像一个图片横着放正好,你要是竖起来放的话,就要上下截一块,并且左右还有空白区域!所以你只能修改图片,使其适应液晶屏显示了@!

网友C:
你横过来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