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9-10-13):
(无正文)

网友A:
这和时钟分频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那要怎样得到2K的信号呢?分频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B:
12M,一个机器周期为一个微秒。用一个计数器自动重载,中断改变一IO状态。

网友A:
要得到2K的信号,软件每250us取反IO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