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程序

楼主(2009-10-13):
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电子钟程序。采用6个数码管做动态扫描。程序运行后小时 ,分钟,秒钟运行正常。现在想做一个年,月,日显示。时间从12:00:00开始计后,时间正常显示10秒钟后,然后6个数码管再显示年,月,日 ,2秒。接着又显示时间。然后按上面的方法来进行显示。如何处理才能显示年,月,日。想了好久,都搞不好。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用时钟芯片来做,这样的话就非常简单了。例如:DS1302
至于你说的显示跟时间一样处理就行了

网友B:
能显示小时分钟秒就不能显示年月日了吗
一样的显示

网友C:
问题问的不清楚。

如果你是想问“如何实现年月日和时分秒的切换显示”,那么按如下思路:
1、设立一个标志位,0=显示时分秒;1=显示年月日
2、定时10s翻转该标志
3、显示前查询该标志,分支处理。

网友D(2011-07-02):
强大的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