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9-10-13):
请教达人们,我要检测来自变送器的4-20MA的电流信号,送到单片机,是不是就加一个精密电阻变成电压就行了啊。。。有这么简单吗,谢谢各位指导了。

网友A:
一般就是这样。

网友B:
可以加个电压跟随再到单片机

网友C:
最好加电压跟随,然后再是AD采样,否则你的采样就会有问题。

网友D:
加个精密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之后用运放跟随一下,使其输出相对稳定,进MCU AD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5楼

楼主:
各位达人,感谢回复。再深入请教,我有4路电流量输入,因为接线端子有限,我想把四路的地放在一个端子上,里面四个电阻有一个公共端接线路的地,这样是否可以啊。。我知道实际上外部进来的电流环信号,是个环路,根本就没有地线,我这样让其和我的线路的AD采样的地共起来了,工作的时候是否会有问题啊。。请各位指教,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