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L,LVDS等差分信号是不是只能传数字量?谢谢

楼主(2009-10-1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仅用于数字传输。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LVDS,偏置在1.25V,那么只要 LVDS+信号线比LVDS-信号线高,就表示逻辑“1”,反之就表示逻辑“0”,是这样么

您所说的“一般仅用”于数字传输,那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于模拟传输呢??   谢谢!!

网友B:
如同:TTL,COMS这样的信号可以传送模拟量么?

网友C:
这本来就是数字领域的东东

网友D:
这些都是差分的数字信号传输电平
不能用来直接传输模拟信号

楼主:
那,差分领域中,

是不是就是说,差分信号一般都用于数字传输的?

网友A:
不是,单就差分而言可以用于模拟中。

网友E:
哈哈,咱们感觉有点心像 拗口令啊;

仅仅差分很多用在模拟中,比如放大器;

LVDS当然是数字的了

楼主:
那PECL是数字吗???

谢谢。

网友A:
是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