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3酒精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09-10-13):
我现在制作酒精测试仪,可是编程的时候遇上了问题。我的本意是想用  酒精浓度与输出电压的对应关系制作成一张表,然后存放在已定义好的数组中,用到时直接查表,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得到(酒精浓度— 输出电压)的表???希望大家帮帮忙,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查不到,先谢谢大家了。(问题放在附件中,说得比较清楚,希望大家帮忙!)
我邮箱:xfh168168@163.com

网友A:
打洒精传感器厂家寻求特性曲线表.

网友B(2010-01-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组数据你获得了吗?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C:
:lol 用已校准的仪器 和你自己做的仪器放在一起 同时测量 你得有标准气 并且有可以混任意浓度的仪器
然后把每个点的值记录下来 经过多次测量 应该可以确定表格 或拟合出函数曲线
这是我个人想法
有现成表格那最好啦

网友D:
这东西误差也太离谱了……
你只能简单标定一下了,参考现场的情况(温度、湿度……),测若干个点就可以了,然后分段线性拟合。
其中空气和常见酒鬼的等级是必须的

网友E(2010-03-29):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F:
5楼
这种东西做开关量还行,误差太大。一般国内的传感器的线性也是不敢恭维的。
其实也可以做成表,电压线性表,浓度值一般就能对比上。
详谈可联系QQ:28057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