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来复单管机的 检波电路

楼主(2009-10-13):
之前根据网络上的资料,用一些老掉牙的元器件做的 单管来复收音机

经过自己的不断学习改进,实现了9014 1n4148的单管机
如图:

只是检波电路 不是很明白.

按照书上讲述: D1,D2是倍压检波.
我认为:
但是倍压检波,是用于大信号的直线检波的.
而本单管机,信号比较小,二极管处于小信号平方率检波状态吧
而且可以看到两个二极管 有直流偏置,实际调试中R1很大,二极管应该处于微导通.
但是既然小信号检波,为什么要用到2个二极管呢?

很多地方不太明白,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
注意是R2是500欧姆的耳机.
T1是磁棒线圈

网友A:
同倍压整流。幅度当然会增大一些。

网友B:
高频下叫检波、去耦,低频下叫整流、滤波,道理却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低频和高频的问题

我想问的是:
大信号 小信号的区别

我认为: 倍压检波 是适用于信号的
而本图中的,肯定是小信号检波

所以 认为图中倍压检波 没有用

???

网友C:
注意 diode 上有直流偏压 所以是大信号 倍压整流

网友D:
倍压检波未必只适用于大信号。普通的检波(类似半波整流)也是一样,未必就适用于小信号。

网友B:
只要能使二极管导通,没有什么大小信号之分。

楼主:
倍压检波未必只适用于大信号。普通的检波(类似半波整流)也是一样,未必就适用于小信号。
那也太悬了 呵呵

只要能使二极管导通,没有什么大小信号之分。
??
我记得理论上是这样描述的
1:大信号直线检波
比如信号幅度为5v ,那么无需直流偏置,检波后幅度5-0.7=4.3V,
负半周被截掉,好像就是个半波整流?
2.小信号平方率检波
1.比如信号为幅度100MV,根本无法是二极管导通,利用直流偏置使它微导通,
这样正半周的信号的电流大,负半周的电流小,平均电流就是检波.
好像电压平方和电流成正比

网友D:
回9楼:
这个理论,就不知道是谁的理论了。
所谓大信号检波和小信号检波,完全看信号幅度与检波器件非线性区域的比值,而且二者并无严格的界限。
你这个电路,二极管是加了偏置的,是小信号检波。
但小信号检波,并不一定是使用一个二极管,像这样使用两个二极管的倍压检波也可以用于小信号检波。
该电路与使用一个二极管的检波电路相比较,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maychang ,
这是 我听过最合理,最完整的解释了,
大多数人都是一言以蔽之,
谢谢 你的详细解答

楼主:
请问 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
这个结论 你是怎么得出来的?

输入接在一个二极管上,而两个二极管的输出,
所以 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

网友D:
这个结论,直接就是倍压整流电路推出来的。

输入可不是接在一个二极管上。

楼主:
哇 你太牛了

能详细一点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