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s3c2410 网络不通 求救!

楼主(2009-10-13):
自己做的板子,网卡芯片用的是mac和phy分开的那种芯片组合(不是集成在一起的那种),现在发现板子和pc机用网线相连后,PC机的网络连接图标还是一个X,显示无连接。请问这是为什么?或则哪位大哥知道网卡检测有没有网线连接是什么原理?(当然也不能ping通。网线肯定是好的,PC机也是OK的)

网友A:
应该还是phy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或者有什么建议,该怎么解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也不清楚,帮顶下!

网友C:
你没有写驱动吧?如果写了驱动,让2410不断发数据,用示波器测试BUS信号和MII信号,应该就能分析哪里出问题了,如果连示波器都没有,估计神仙都帮不了你.如果是100M的网络,那两根差分线PCB走线还是挺重要的,没有走好也会导致不能通讯.

楼主:
谢谢5楼。
现在我把phy芯片模式强行改到了10M,可以在PC上显示连接了,不过还是ping不通,出现提示:mismatched read page pointer XX to XX.
请问各位大哥,知道这是我驱动的原因还是硬件的原因啊?或者哪位能给我一点建议,往哪方面去查问题?
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