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开定时器0

楼主(2009-10-13):
ET0=1;      //允许T0中断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这两句到底在编写程序时有啥区别和忌讳呢?
我现在跑个程序
当上面两句都写上其程序就发现乱码(串口发送,但定时器0与发送无关,我的波特率是定时器1设置)!!
只有上面两句随便选一句(注;只能一句)程序才正常发送数据!!!

真是不明白!!

网友A:
两个是不同的寄存器,不冲突。tr0是定时器0使能,et0是定时器0中断使能。
只有tr0=1定时器0才开始计时,et0=1时才会在计数完成后产生中断。
你遇到的问题应该还是和串口使用的定时器有关。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是那个红外接收程序吗?你不是说串口部分已经搞定了?

网友D:
随便选一句,Timer0就是个摆设,当然不会影响你的程序。
从你的注释来看就该打PP,TR0跟“定时器0中断”混为一谈。
开T0中断、开TR0,导致定时器0开始工作,并在溢出后触发中断,跳转到Timer0中断向量地址C:0x000B。而你的程序在那里是什么就天晓得了……

楼主:
是那个红外接收程序吗?你不是说串口部分已经搞定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昨晚无意之中加ET0=1;,后用串口发送单一数据时就出错,不明白之中,但屏蔽了就没有乱码发送!!!
void InitialTimer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1  = 0xfe;  //定时500uS
TL1  = 0x0c;
//TCON = 0x01;
EA   = 1;
//ET0=1;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网友:
TR0是让汽车发动机转动起来,ET0是离合器,输出动力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定时器设置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