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中断服务程序中变量不能修改

楼主(2009-10-13):
程序中有一个IO口中断服务程序,现在可以确定程序能进入中断,可是终端服务程序内却不能修改变量的值,请问大家这是问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修改变量的值,我用的是CY8C27543,谢谢!

网友A:
这个倒没发现,全局变量能修改啊。27543只有256字节RAM,你的程序中中断次数多否,是否是全局变量,方便的话发个简单代码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谢谢回答,io中断次数很少,不过有个定时器中断,每隔5ms中断一次,RAM使用量不到50%

楼主: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5msISR
void Time5msISR()                //org   30h
{
        RelayDelaycount= RelayDelaycount+1;
        UVP_2s_count = UVP_2s_count + 1;
        //PRT1DR = PRT1DR & 0XBF;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GPIO_ISR
void GPIO_ISR()                //org   1Ch
{
        TempSat = PRT3DR & 0X08;
        if(TempSat == 0)
        {
                PRT1DR = PRT1DR | 0X40;        //close out put  //可控制该IO口
                StatusFlag = StatusFlag & 0x7f;
                StatusFlag = StatusFlag & 0xef;
                TxBuffer[0] = StatusFlag;
                StatusFlag = 0;

                StatusFlag1 = 0;
                AddTime = 0;
                TxBuffer[0] = 0;
                TxBuffer[1] = 0;
                TxBuffer[2] = 0;
                TxBuffer[3] = 0;
                TxBuffer[4] = 0;
                TxBuffer[5] = 0;

                Sav1ADD_Data = 0;
                IoutADD_Data = 0;

                TxBuffer[0] = 0;

                TempSata = 0X55;//该变量不能改变,其他的变量没有具体验证
        }
}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定义成全局变量吧

网友C:
确实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