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7290 键盘问题,请求支援!!!

楼主(2009-10-14):
本人在用LPC2200做电脑自动打铃器,想以KEY1作为修改时钟的功能键,程序如下
          DelayNS(1);
      key = 0;
      flag=0;
      IRcvStr(ZLG7290, 0x01, disp_buf, 2);
      if(0==disp_buf[1])
      {  key = disp_buf[0];
      }

      if(key==1)
               {DelayNS(30);if(key==1)  flag++;}
      if(flag==1)
      {
      switch(key)
   {……}
       但结果不能实现。
  请问高手为什么???????

网友A:
无从回答 硬件保证是好的吗?

网友A:
我以前用7290 不是很好用。。

楼主:
用的是EASYARM2200开发板。
   又用了如下方法。也不能实现。
if(IO0PIN&0x40000000==0)//判断INT#脚是否为低电平,检测按键;
      {
      switch(key)

网友A:
我们最后用的是MAX7291..具体型号可能有些出入。

ZLG7219 似乎不好用

网友A:
能否考虑用矩阵扫描方式进行键扫?缺点是管脚引线较多 优点是简单可靠

网友B:
呵呵,要是程序没有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B:
你先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试一下你要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