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9应用系统一定要用LINUX OS吗?

楼主(2009-10-14):
裸奔的时候使用外设是不是比较困难?就象外设比较丰富的单片机那样,
用前先必须要填好各种外设的寄存器数据,开发环境就用IAR只类的东西吗
刚刚看了AT91SAM9260的资料,不是太明白,如果不上LINUX回不回不
他的优点给忽略了呢?

网友A:
涉及到MMU和(软)协议外设,通常采用OS比较合适。否则无所谓。

网友B:
外设多也要看是什么类型的外设

如果外设要用些复杂的协议,裸奔就比较痛苦了

况且资源多了,用个OS来管理,很多驱动现成的也很好用,不用自己浪费时间去调试驱动,可以省很多事,time == money

网友C:
wince,ucos ,linux皆可。

楼主:
到今天,ARM9的OS驱动是不是比较完善了,如同我们日常使用的PC那么容易得到各种底层外设的驱动程序?
实际开发工作中心已经和在PC上用JAVA,VB,VC++做事情那样轻松了吗?看到一些应用系统,以wince居多,其界面类似WINDOWS ,比如取号机,高档点的触摸屏,好象没有看到linux,也许是看到了也没认出来,

楼主:
ARM9的速度现在大约以500M一下居多,在上个LINUX、WINCE,那嵌入式的灵魂----时实性还在吗?
也许我问问题的思维还受单片机系统的限制,

楼主:
有或者ARM的长处不在他的时实性,在工作中是只是充当我们日常中的PC作用?具体的细节,比如打印、
工业控制、通信都交由外设执行?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D:
用OS的原因是大量外设的驱动、应用在OS中已经做好了,特别是很多协议栈,比如网络、比如文件系统、比如图形界面...

ARM9那么多东西,如果每样都从头自己做一遍,光是想想就很头疼了。

楼主:
还希望大师们给详细指导啊?

网友D:
至于实时性,
LZ,你觉得多快才是实时的呢?
是不是什么都需要立即响应呢?
但CPU在一件事时,另一个请求的实时性要怎么做才能保证呢?

事有轻重缓急,只有理解了“实时性”的真正需要,并正确合理的给它们分层,才能做出最合理的系统
OS的概念下也一样能做到实时性的。

网友E:
个人的一点理解:
操作系统主要作用是:一,任务管理,较复杂的应用往往有很多个任务,操作系统可为这些任务分配系统资源,按一定策略进行任务调度(也分实时和不实时)。二,资源管理,如存储器和外围设备,协调各任务对系统资源的使用。三,软件支持,如网络协议栈,GUI等。

楼主:
10楼朋友系统思想在我之上,业有专攻 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ARM9系统的开发者们了?ARM9已经不是
一个人就能轻松搞定的单片机了,类似界于工业PC和单片机之间的东西了?不知道我对ARM9系统的
定位准确否?

网友F:
有现成的移植系统不利用的话, 是一种浪费. 这就像有现成的IC不去利用, 非要自己用分立元件来搭相同功能的路一样. 当然, 如果你有非常特殊的要求, 可能必须这么做.

网友G:
视不同应用。

楼主:
朋友说的都有道理啊,问题是从一个老器件跳到一个新器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个器件比原来的功能多,
使用操作系统的概念还很不清晰,不知道是不是如同5楼说的那样就象“在PC上用JAVA,VB,VC++做事情”
那么回事?

网友H:
如果非要实时性可以选择rtos
os很多种,不一样必须是linux,根据不同应用选择合适的

从发展的角度看,标准出来一个稳定的os,对公司 个人都有很多的益处
便于以后程序扩展、移植。。
从扩展来看。os胜任更好,文件系统、gui、server等等只要你用的到的。
开源的软件基本都有,如果裸奔那会是要命的,随便一个软件不够你开发几年的?
不知道是不是如同5楼说的那样就象“在PC上用JAVA,VB,VC++做事情”

ARM难道不是cpu? 跟x86区别有那么大吗?
你可以把x86叫pc,ARM就不可以吗?
意义是一样的

网友H:
不出半年,ARM上网本、笔记本也有了

等windows支持ARM了,那也叫PC了,据说2012年

楼主:
一朝成名 朋友说的,那么ARM的应用将与传统的以CPU+RAM+HARDISK+各种外设的构架的PC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正象以前某个帖子说的那样了,ARM要赶超PC,

楼主:
而且,SAMSUNG公司已经有速度到1G的片子

楼主:
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出,ARM技术短时间内还无法与INTEL AMD等公司竞争PC市场,而且在高端应用中,DSP、超级CPU占绝对领先地位

网友I:
OS的概念下也一样能做到实时性的。
----------------------------------------------
OS实时性  绝对 弱于 裸奔的实时性

网友J:
没有公司可以一统江湖,千秋万世。

楼主:
ARM9系统的话,想了想,看了看,还是采用OS好点,驱动完善、易于开发应用,一般应用可以满足了
作为人机交互平台最为适合,看看除摸屏产品,几尽发挥ARM9的所有功能,SD/CF、TCP/IP、USB、UART、AD、LCD、

楼主:
在请教,如果把以S3C2440核心的系统应用在织袜机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优势,请高手论证哈

网友K:
裸奔不太好,资源不好管理。但也不一定得用Linux,我准备买一块ARM9的板子来研究u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