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 打电话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最近在调GPRS模块 SIM300 发中英文短信都成功了 就是打电话上有点问题 用指令
ATD13XXXXXX; //拨号
OK                      //返回表示接通

对方接通之后互相不能通话 我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对方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耳机是好的 请高手指教啊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关于SIM300的技术交流群什么的 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A:
模块的外围音频电路没有做好。

网友B:
你换个通道试试,它有听筒和耳机通道设置,上次我们公司刚来的SIM300模块也是这样的

网友A:
针对音频部分的AT指令也要正确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三楼啊 的确换个通道就好了 :D

网友B:
呵呵,不客气,刚好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