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下多个电路图怎样才能连续标注

楼主(2009-10-14):
(无正文)

网友A:
原理图界面,T->A
去掉“Current Sheet Only”的勾选,然后该干嘛干嘛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按t-〉a,先点advance options,后面的lz应该知道怎么设置了,呵呵

楼主:
按t-〉a,先点advance options,把这个电路图勾上!后面的参数怎么设置
然后去掉“Current Sheet Only”的勾选

楼主:
不费事了,设置成自底向上,然后统一标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