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X232的驱动能力这么差?

楼主(2009-10-14):
如图,在高电平的时候,RXD点的电压为3.8v,TXD点的电压为1.8v,电压完全不对,而拔掉光耦和去掉三极管以后,RXD和TXD的电压都恢复到5v,也就是说,灌电流和拉电流的状态下面都无法维持高电平,奇怪了.

更正:ScreenHunter_002.jpg的RXD实际接的是RD_CTRL

我贴个全图出来,免得都误会了,其中接插件的引脚顺序是
1.VCC   2.RXD  3.TXD  4.RD_CTRL(就是前面图的RXD,标错了)  5.NC  6.GND

下面这个图可以点击放大来看

网友A:
232驱动能力就是这样。

楼主:
maychang老大,TXD那里,难道连1ma的电流驱动能力都没有啊?

网友B:
一般一个TXD只能推一个RXD,否则加驱动。

网友C:
IO一律加上拉

网友D:
MAX232输出一个MA是绝对没问题的
估计你的接法有问题
你的RXD、TXD接的是哪里?

网友D:
从你的图上看TXD和RXD都是输出,这肯定是错误的

网友E:
5楼正解

楼主:
从你的图上看TXD和RXD都是输出,这肯定是错误的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测试的接法,不是实际应用的接法,而且你应该实际测试一下再说话,我把4.7k继续增大,电平电压就提高了.

至于老X说的上拉,我看到的图纸都没有接上拉的.奇怪啊.改天试试接上拉以后,低电平还拉不拉得下来.

网友D:
这个图是测试的接法,不是实际应用的接法,而且你应该实际测试一下再说话,我把4.7k继续增大,电平电压就提高了.
********************************
不管你是什么接法,都是错的,只有傻蛋才会把输入当输出然后告诉别人,我这是测试的接法,和实际应用是不一样的,我测试它的驱动能力很不行。
*********************************
别以为只有你用过MAX232

网友D:
我猜你的TXD\RXD接的是51的IO脚而不是MAX232的脚。
只有菜鸟才会把51的TXD\RXD和MAX232的TXD\RXD等同。

网友A:
13楼的猜测,有这种可能。

楼主:
我贴个全图出来,免得都误会了(485部分没有贴),其中接插件的引脚顺序是
1.VCC   2.RXD  3.TXD  4.RD_CTRL(就是前面图的RXD,标错了)  5.NC  6.GND
更正:ScreenHunter_002.jpg的RXD实际接的是RD_CTRL

网友C:
图还是看不清

网友F:
上面分析的有意思哈!

楼主:
图还是看不清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图片编辑过了,max232部分可以放大来看

另外,怎么删除图片?

网友C:
编辑,就可以更新或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