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abel 为什么编译不了呢?谁能给指点一下啊

楼主(2009-10-14):
module  yima
title 'repalce 311'
         yima device  'P16V8R';
        ALE,A0,A1,A2,WR,A12,A13,A14,A15  pin 1,2,3,4,5,6,7,8,9;
        PCOE,PBOE,PAOE,PALE,RAMCE,ROMCE  pin 13,14,15,16,17,18;
L,H,X = 0,1,.X.;
address = [A15,A14,A13,A12,X,X,X,X,X,X,X,X,X,A2,A1,A0];
equations
!PCOE =(address == ^hD000);
PBOE =(address == ^hC006);    " SHUCHUSHUJU SHI YOUXIAO
!PAOE =(address == ^hC007);
PALE =(address == ^hC002);
!RAMCE =(address >= ^hA000)&(address <= ^hA7FF);
!ROMCE =(address >= ^h2000)&(address <= ^h9FFF);

end yima
谁能给指点一下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没人说话:(

网友A:
给你一段ABEL的例子看看:
FLASH_CE = !(!A22 & !CE1);
UART_CSA = !(A22 & !A6 & !A7 & !A8 & !CE1);
UART_CSB = !(A22 & A6 & !A7 & !A8 & !CE1);
EMIF_OE = !(!CE1 # !CE2 # !CE3);
EMIF_DIR = (!AOE & !CE1 # !AOE & !CE2 # !AOE & !CE3);

在用ABEL给GAL写程序,里面使用大于、小于判断,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呵呵。

网友A:
应该把>= <= 转换为OR, AND, NOT逻辑,应该就可以了;不过你这样的写法,有可能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