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下这个叫什么电容?

楼主(2009-10-14):
(无正文)

网友A:
金属膜无感电容,特征是电感小,介质损耗小,频率较高,耐压也可以做的很高

由聚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酯(涤纶),聚碳酸酯等薄膜为介质,铝箔或电镀膜做电极卷绕而成,由于是从端面引出电极,所以电感小。
至于介质损耗特性还得看绝缘膜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