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B和LSB的概念(ZT)

楼主(2009-10-14):
MSB和LSB的概念

网友(2009-05-30):
LSB(Least Significant Bit),意为最低有效位;MSB(Most Significant Bit),意为最高有效位,若MSB=1,则表示数据为负值,若MSB=0,则表示数据为正。 ~~~~~~~~~~~~~~~~~~~~~~~~~~~~~~~
当选择模数转换器(ADC)时,最低有效位(LSB)这一参数的含义是什么?有位工程师告诉我某某生产商的某款12位转换器只有7个可用位。也就是说,所谓12位的转换器实际上只有7位。他的结论是根据器件的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参数得出的,这两个参数的最大值如下:
  失调误差 =±3LSB,
  增益误差 =±5LSB,
  乍一看,觉得他似乎是对的。从上面列出的参数可知最差的技术参数是增益误差(±5 LSB)。进行简单的数**算,12位减去5位分辨率等于7位,对吗?果真如此的话,ADC生产商为何还要推出这样的器件呢?增益误差参数似乎表明只要购买成本更低的8位转换器就可以了,但看起来这又有点不对劲了。正如您所判断的,上面的说法是错误的。

  让我们重新来看一下LSB的定义。考虑一个12位串行转换器,它会输出由1或0组成的12位数串。通常,转换器首先送出的是最高有效位(MSB)(即LSB + 11)。有些转换器也会先送出LSB。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假设先送出的是MSB(如图1所示),然后依次送出MSB-1 (即 LSB + 10)和MSB -2(即LSB + 9)并依次类推。转换器最终送出MSB -11(即LSB)作为位串的末位。

  LSB这一术语有着特定的含义,它表示的是数字流中的最后一位,也表示组成满量程输入范围的最小单位。对于12位转换器来说,LSB的值相当于模拟信号满量程输入范围除以212 或 4,096的商。如果用真实的数字来表示的话,对于满量程输入范围为4.096V的情况,一个12位转换器对应的LSB大小为1mV。但是,将LSB定义为4096个可能编码中的一个编码对于我们的理解是有好处的。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技术指标,并将其转换到满量程输入范围为4.096V的12位转换器中:
  失调误差 = ±3LSB =±3mV,
  增益误差 =±5LSB = ±5mV,

这些技术参数表明转换器转换过程引入的误差最大仅为8mV(或 8个编码)。这绝不是说误差发生在转换器输出位流的LSB、LSB-1、LSB-2、LSB-3、LSB-4、LSB-5、LSB-6和 LSB-7 八个位上,而是表示误差最大是一个LSB的八倍(或8mV)。准确地说,转换器的传递函数可能造成在4,096个编码中丢失最多8个编码。丢失的只可能是最低端或最高端的编码。例如,误差为+8LSB ((+3LSB失调误差) + (+5LSB增益误差)) 的一个12位转换器可能输出的编码范围为0 至 4,088。丢失的编码为4088至4095。相对于满量程这一误差很小仅为其0.2%。与此相对,一个误差为-3LSB((-3LSB失调误差)(-5LSB增益误差))的12位转换器输出的编码范围为3至4,095。此时增益误差会造成精度下降,但不会使编码丢失。丢失的编码为0、1和2。这两个例子给出的都是最坏情况。在实际的转换器中,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很少会如此接近最大值。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ADC失调或增益参数的改进而使性能提升的程度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但是,对于那些将精度作为一项设计目标的设计人员来说,这种 假设太过绝对。利用固件设计可以很容易地实现数字校准算法。但更重要的是,电路的前端放大/信号调理部分通常会产生比转换器本身更大的误差。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对本文开头提到的错误结论有一个更为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事实上,上述的12位转换器的精度约为11.997位。采用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可以利用简单的校准算法消除这种失调和增益误差,这对设计人员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最最高有效位(MSB)
指二进制中最高值的比特。在16比特的数字音频中,其第1个比特便对16bit的字的数值有最大的影响。例如,在十进制的15,389这一数字中,相当于万数那1行(1)的数字便对数值的影响最大。比较与之相反的“最低有效位”(LSB)。

楼主(2009-10-14):
2007.3.2 23:27 作者:icie028 | 评论:0 | 阅读:1372
一、引子
  在各种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对于字节、字等的存储机制有所不同,因而引发了
计算机通信领域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通信双方交流的信息单元(比特、字节、
字、双字等等)应该以什么样的顺序进行传送。如果不达成一致的规则,通信双方
将无法进行正确的编/译码从而导致通信失败。目前在各种体系的计算机中通常采
用的字节存储机制主要有两种:
big-edian和little-endian。本文简要描述这两种存储机制的来历、特点和区别。

  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先对本文中将要用到的两个术语做简单的定义。
  1、MSB
  MSB是Most Significant Bit/Byte的首字母缩写,通常译为最重要的位或者最
重要的字节。它通常用来表明在一个bit序列(如一个byte是8个bit组成的一个序
列)或者一个byte序列(如word是两个byte组成的一个序列)中对整个序列取值影
响最大的那个bit/byte。
  2、LSB
  LSB是Least Significant Bit/Byte的首字母缩写,通常译为最不重要的位或
者最不重要的字节。它通常用来表明在一个bit序列(如一个byte是8个bit组成的
一个序列)或者一个byte序列(如word是两个byte组成的一个序列)中对整个序
列取值影响最小的那个bit/byte。

二、endian的由来
  1、Definition
  endian: The ordering of bytes in a multi-byte number.
定义:在计算机系统体系结构中用来描述在多字节数中各个字节的存储顺序。

  2、Etymology
  The term comes from Swift's "Gulliver's Travels" via the famous paper
"On Holy Wars and a Plea for Peace" by Danny Cohen, USC/ISI IEN 137,
1980-04-01.
  The Lilliputians, being very small, had correspondingly small political
problems. The Big-Endian and Little-Endian parties debated over whether
soft-boiled eggs should be opened at the big end or the little end.[From:
Free On-Line Dictionary Of Computing or Jargon File]
  词源:据Jargon File记载,endian这个词来源于Jonathan
Swift在1726年写的讽刺小说 "Gulliver's Travels"(《格利佛游记》)。该小说
在描述Gulliver畅游小人国时碰到了如下的一个场景。在小人国里的小人因为非常
小(身高6英寸)所以总是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一次因为对水煮蛋该从大的
一端(Big-End)剥开还是小的一端(Little-End)剥开的争论而引发了一场战争,
并形成了两支截然对立的队伍:支持从Big-End剥开的人Swift就称作Big-Endians
而支持从Little-End剥开的人就称作Little-Endians……(后缀ian表明的就是支持
某种观点的人:-)。Endian这个词由此而来。

  1980年,Danny Cohen在其著名的论文"On Holy Wars and a Plea for Peace"
中为了平息一场关于在消息中字节该以什么样的顺序进行传送的争论而引用了该词。
该文中,Cohen非常形象贴切地把支持从一个消息序列的MSB开始传送的那伙人叫做
Big-Endians,支持从LSB开始传送的相对应地叫做Little-Endians。此后Endian这
个词便随着这篇论文而被广为采用。

三、各种endian
  1、big-endian
  A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 which, within a given multi-byte numeric
representation, the most significant byte has the lowest address (the
word is stored "big-end-first").
Most processors, including the IBM 370 family, the PDP-10, the
Motorola microprocessor families, and most of the various RISC designs
current in mid-1993, are big-endian. [From: Free On-Line Dictionary Of
Computing or Jargon File]
  big-endian:计算机体系结构中一种描述多字节存储顺序的术语,在这种机制
中最重要字节(MSB)存放在最低端的地址上。采用这种机制的处理器有IBM3700系
列、PDP-10、Mortolora微处理器系列和绝大多数的RISC处理器。

+----------+
| 0x34 |<-- 0x00000021
+----------+
| 0x12 |<-- 0x00000020
+----------+
图1:双字节数0x1234以big-endian的方式存在起始地址0x00000020中

  在Big-Endian中,对于bit序列中的序号编排方式如下(以双字节数0x8B8A为
例):
bit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val | 1 0 0 0 1 0 1 1 | 1 0 0 0 1 0 1 0 |
+----------------------------------------+
^ 0x8B 0x8A ^
MSB LSB
图2:Big-Endian的bit序列编码方式

  注1:通常在TCP/IP协议栈所说的网络序(Network Order)就是遵循Big-Endian
规则。在TCP/IP网络通信中,通信双方把消息按照如图2的方式进行编码,然后按
从MSB(Bit0)到LSB的顺序在网络上传送。
  2、little-endian
   A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 which, within a given
16- or 32-bit word,bytes at lower addresses have lower significance (the
word is stored "little-end-first"). The PDP-11 and VAX families of
computers and Intel microprocessors and a lot of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hardware are little-endian.
  The term is sometimes used to describe the ordering of units other
than bytes; most often, bits within a byte. [From: Free On-Line Dictionary
Of Computing or Jargon File]
  little-endian:计算机体系结构中一种描述多字节存储顺序的术语,在这种机
制中最不重要字节(LSB)存放在最低端的地址上。采用这种机制的处理器有PDP-11、
VAX、Intel系列微处理器和一些网络通信设备。该术语除了描述多字节存储顺序外
还常常用来描述一个字节中各个比特的排放次序。

+----------+
| 0x12 |<-- 0x00000021
+----------+
| 0x34 |<-- 0x00000020
+----------+
  图3:双字节数0x1234以little-endian的方式存在起始地址0x00000020中

  在Little-Endian中,对于bit序列中的序号编排和Big-Endian刚好相反,其方
式如下(以双字节数0x8B8A为例):

bit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
val | 1 0 0 0 1 0 1 1 | 1 0 0 0 1 0 1 0 |
+-----------------------------------------+
^ 0x8B 0x8A ^
MSB LSB
图4:Little-Endian的bit序列编码方式

  注2:通常我们说的主机序(Host Order)就是遵循Little-Endian规则。所以
当两台主机之间要通过TCP/IP协议进行通信的时候就需要调用相应的函数进行主机
序(Little-Endian)和网络序(Big-Endian)的转换。
注3:正因为这两种机制对于同一bit序列的序号编排方式恰恰相反,所以《现
代英汉词典》中对MSB的翻译为“最高有效位”欠妥,故本文定义为“最重要的bit
/byte”。

  3、middle-endian:
   Neither big-endian nor little-endian. Used of
perverse byte orders such as 3-4-1-2 or 2-1-4-3, occasionally found in
the packed decimal formats of some minicomputer manufacturers.[From:
Free On-Line Dictionary Of Computing or Jargon File]
  middle-endian:除了big-endian和little-endian之外的多字节存储顺序就是
middle-endian,比如以4个字节为例:象以3-4-1-2或者2-1-4-3这样的顺序存储的
就是middle-endian。这种存储顺序偶尔会在一些小型机体系中的十进制数的压缩格
式中出现。
四、收尾
  要详细解释这两种编码顺序已经超出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
以参考上面提及的Danny Cohen的论文("On Holy Wars and a Plea for Peace"),
该论文详细的描述了这两种编码顺序的历史、所基于的数学理论和各自拥护者争论
的焦点等知识,绝对可以大饱你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内心需要。

楼主(2010-06-10):
呵呵,共同学习,团结拼搏。

网友A(2010-09-11):
只了解历史就行了不必太关心,否则活着太累了。网络上的一对节点,必是2个相同的通信适配器,所以2次反向等于没做。

例如你通过以太网适配器发送0xC5,到对方通信线上用逻辑分析仪监视可能收到的是0xA3,岂不是乱套?但是经过对方以太网适配器下来,接收到的还是0xC5。

所以,中间通信过程是怎样转换的,那是硬件设计师或者网络设计师的事情。我们不必关心太多。

网友B(2011-12-09):
挖坟党来了呵呵
:D

网友C(2012-09-25):
写的好啊!比大学所谓的“叫兽”说的清楚,佩服!

网友D(2013-11-06):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啊~~~学习了

网友E(2017-08-03):
回个,做个标记,正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