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6层核心板PCB(STM32) 欢迎狠拍~!

楼主(2009-10-14):
全局图

TOP层

地层(负片)

内层 信号层1

内层 信号层2

电源层(负片)

bottom层

顶层印丝层
底层的印丝层就不贴了 就一个nand FLASH芯片。
线路板结构:
               top :信号
               inner laver1 :地
               inner laver2:信号
               inner laver3:信号
               inner laver4:电源
               bottom:信号

网友A:
学习了,但是负片是什么

楼主:
通俗简单讲
负片 :在负片上,画图的地方实际做出线路板来没有铜皮,而没有画图的地方有铜皮
正片:在正片上,画图的地方实际做出线路板来有铜皮,而没有画图的地方就没有铜皮
绝大不封单、双面板都采用正片,而多层板的内电层电源和地层多采用负片。

网友B:
负片对于电源层才能有效节省文件空间吧,对内层信号每多大好处

网友C:
质疑一个问题:六层板有必要吗?毕竟stm32撑死了也才72MHz

网友D:
太浪费了,有米之人!

网友E:
4层足以,2层就能稳定的跑!

网友F:
嗯,有钱淫啊~~~

网友G:
可能尺寸所限,学习下

网友H:
太浪费了,两层就可以了

网友I:
器件不多,布局走线都可以调整,6层的确是很大的浪费!

网友J:
没有必要用6层吧,老板看到了估计他会很心痛。很大的浪费!

楼主:
用6层板主要考虑2个问题:1.尺寸不能超过图上所标大小,并且全部引脚都要引出来
                         2.稳定性!!
         虽然STM32最高到72M,但综合考虑尺寸和要求以及性能最后还是选择了6层
     毕竟是用在工业要求的产品上的,要是开发板,用个双层板可能也能跑起来。
     这样一个小尺寸的板6层和4层的价格也就差几块钱,做产品要综合考虑成本和性能,是吧。

楼主:
开板费是贵 但上了批量之后,这点开支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不能一次批量投产 ,那成本就高了

网友C: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是爱用核心板,即使低频的arm7也是用核心板。
在我看来,嵌入式系统的根本价值就是在于系统的灵活可定制性,也就是说嵌入式系统追求的就是专用+低成本。而核心板这种做法是和这个背道而驰的。我不是很清楚楼主的项目具体要用多少的资源难道512k的flash+64k的ram还不够用?为什么非要弄个这个核心板来呢?
批量情况下,更应在注重成本,平衡成本和性能指标,用最少的钱做出就稳定的产品,才是一个工程师的能力的体现。

网友K:
LS,现在的嵌入式系统跟前几年的概念已经不完全一样了,功能和性能在量级上已经有明显差别了

不过你说的批量要注重成本的话,俺很支持

感觉LZ真的是钱烧得慌或者LZ用的不是自己的钱

不过如果LZ的机器售价一台能上万的话,这点钱还真就不算什么了

网友C:
LS,现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啥样的??

网友L:
我也觉得这个板子2层应该都可以,撑死了4层板。  还有就是既然频率不高的话,少2层肯定也影响不了稳定性的,而且毕竟你还要先打样回来测试的,稳定性也可以在测试的时候暴露出来。

网友M:
很多朋友都说了不应该用6层,我十分同意。至于是2层还是4层还有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我说话直接点,楼莫生气。
这个板是低于入门级别的水平。选择用6层板,就可以看出水平。
布局相当不合理。把ram和flash顶底叠起来放mcu上面布局要合理很多,板子可以缩小很多,外形漂亮很多。实际上这个板可以宽度小三分之一,用2层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N:
学习了,高手果然多。。。。。

网友O:
相当有钱!

网友E:
配置不是很合理,好像即用了 nor flash ,又用了 nand flash ,建议去掉 nor flash ,原因是 stm322f103zet6 内部有512k flash,和 nand 好好分配一下存储空间,足够用了, ram 扩到512k,ram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可以打乱,因为stm322f103zet6  总线还是比较乱的,打乱后,就好连多了,ram可以直接放到 stm32的背面,两层板走数据线,足够了。

网友P:
钱实在太多捐希望么

楼主:
听了这么多高手的指点
仔细想想板子确实可以再小点!
不过走线完全按照3W原则布线,还是很占空间的
要是下次有机会可以改成4层板试试
至于2层板我想就算了吧,很难过得了EMC (主要是4级静电和4级快速脉冲群)
谢谢大家关于布局的指点!!呵呵
不过板子已经量产了,没法再改了
要是早贴出来就好了啊~

网友M:
不是什么线都需要3w原则的。
典型的看书断章取义!

有空多看看别人的板,去电子市场转转,多了解行情!

网友O:
核心板是个什么东西?
做开发板可以用个核心板,反正那个玩意也不要求运行稳定.做产品,且量产,核心板这玩意还是不要碰.
告诉你一个消息:曾经广州某公司(大概2005年)因为使用核心板,其中的接插件出了问题,直接损失1200万美金!因为一些原因,不想说出公司的名字.不过这对你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是别人帮你挣出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