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修改后的板子

楼主(2009-10-14):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都是bottomlayer??

楼主:
单面比双面便宜- -

网友B:
你把那个元件符号放在元件底下,焊上元件后还能看得到吗?
布局和走线还有优化的余地。

网友C:
1  PCB强弱电爬电距离不够,很多地方需要重新调整,调整不了就开槽吧
2  封装做的实在是难看
3  单面板所有焊盘最好多铺点铜,不然焊接时候焊盘容易脱落。

楼主:
1  PCB强弱电爬电距离不够,很多地方需要重新调整,调整不了就开槽吧
2  封装做的实在是难看
3  单面板所有焊盘最好多铺点铜,不然焊接时候焊盘容易脱落。 ...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