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300串口驱动程序 是不是有点问题?

楼主(2009-10-14):
数组定义是这样的:INT8U   RingBufTx[COMM_TX_BUF_SIZE];
if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COMM_TX_BUF_SIZE])

数组是不是操作超界了?
不知道实际应用中有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能有更详细的相关代码吗?这样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
*********************************************************************************************************
* Filename   : COMM_FW.C
* Programmer :
* 描述:      串行口通信程序
* DATE:        2007.11.18
****************************************************************************************
*/
#define COMM_GLOBALS
#include "..\includes\includes.H"
DEFINE_THIS_MODULE(COMM_FK)

typedef struct {
    INT16U  RingBufRxCtr;
    INT8U  *RingBufRxInPtr;
    INT8U  *RingBufRxOutPtr;
    INT8U   RingBufRx[COMM_RX_BUF_SIZE];
    INT16U  RingBufTxCtr;
    INT8U  *RingBufTxInPtr;
    INT8U  *RingBufTxOutPtr;
    INT8U   RingBufTx[COMM_TX_BUF_SIZE];
} COMM_RING_BUF;

/*
*********************************************************************************************************
*                                            GLOBAL VARIABLES
*********************************************************************************************************
*/

COMM_RING_BUF  Comm1Buf;
COMM_RING_BUF  Comm2Buf;
COMM_RING_BUF  Comm3Buf;
COMM_RING_BUF  Comm4Buf;

void  CommInit (void)
{
    COMM_RING_BUF *pbuf;

    pbuf                  = &Comm1Buf;
    pbuf->RingBufRxCtr    = 0;
    pbuf->RingBufRxIn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RxOut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TxCtr    = 0;
    pbuf->RingBufTxInPtr  = &pbuf->RingBufTx[0];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0];

    pbuf                  = &Comm2Buf;
    pbuf->RingBufRxCtr    = 0;
    pbuf->RingBufRxIn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RxOut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TxCtr    = 0;
    pbuf->RingBufTxInPtr  = &pbuf->RingBufTx[0];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0];

    pbuf                  = &Comm3Buf;
    pbuf->RingBufRxCtr    = 0;
    pbuf->RingBufRxIn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RxOut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TxCtr    = 0;
    pbuf->RingBufTxInPtr  = &pbuf->RingBufTx[0];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0];

    pbuf                  = &Comm4Buf;
    pbuf->RingBufRxCtr    = 0;
    pbuf->RingBufRxIn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RxOutPtr = &pbuf->RingBufRx[0];
    pbuf->RingBufTxCtr    = 0;
    pbuf->RingBufTxInPtr  = &pbuf->RingBufTx[0];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0];
}
/*
*********************************************************************************************************
清接收缓冲区
********************************************************************************************************
*/
void CommClrRxBuf(INT8U ch)
{
        INT8U err;
    if(!CommIsRxEmpty(ch)){           //如果接收缓冲区不空
        while(!CommIsRxEmpty(ch)){
             CommGetRxChar(ch,&err);
        }
    }
}

/*
*********************************************************************************************************
*中断中发送数据调用,从TX缓冲区取数
********************************************************************************************************
*/

INT8U  CommGetTxChar (INT8U ch, INT8U *err)
{
    INT8U          c;
    COMM_RING_BUF *pbuf;

    switch (ch) {
        case COMM1:
             pbuf = &Comm1Buf;
             break;
        case COMM2:
             pbuf = &Comm2Buf;
             break;
        case COMM3:
             pbuf = &Comm3Buf;
             break;
        case COMM4:
             pbuf = &Comm4Buf;
             break;
        default:
             *err = COMM_BAD_CH;
             return (NUL);
    }
    if (pbuf->RingBufTxCtr > 0) {
        pbuf->RingBufTxCtr--;
        c = *pbuf->RingBufTxOutPtr++;
        if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COMM_TX_BUF_SIZE]) {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0];
        }
        *err = COMM_NO_ERR;
        return (c);
    } else {
        *err = COMM_TX_EMPTY;
        return (NUL);
    }
}

楼主:
华荣汇MCU发表于 2009-8-5 14:3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楼主: [NXP ARM] LPC2300串口驱动程序LPC, 程序, 驱动LPC2300串口驱动程序
下载次数:72

网友(2009-08-05):
本主题由 华荣汇MCU 于 2009-8-24 16:47 解除精华

网友B(2009-10-15):
实际应用没有问题

楼主:
if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COMM_TX_BUF_SIZE])

上面的操作不报错?
请解释一下原因?
谢谢。。

网友B:
pbuf->RingBufTxOutPtr ++
if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COMM_TX_BUF_SIZE])
上面的if语句如果成立,说明pbuf->RingBufTxOutPtr ++出界了,则有
    pbuf->RingBufTxOutPtr = &pbuf->RingBufTx[0];
指针回到头指针,也就是指针移出界外,是为判断,但没有引用当前指针指向的内容,
所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