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任意频率的信号

楼主(2009-10-14):
想要一个频率比较特殊的信号,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晶振,不能用RC振荡(温漂太大),请问有没有合适的电路?

网友A:
定做晶体。
分频,倍频,和频,差频。。。。

楼主:
定做晶体不太现实。

网友B:
连频率范围,稳定度等等都没有说。。。
定做晶体不难吧,以公司名义去定做样品,免费,嘎嘎,俺去年就干过。。。
如果合适,用加减乘除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考虑了一下,用DDS不行。如果没有别的好方案,还是考虑定做晶体。但我们是小公司,不知晶体厂家能不能给做。试一下吧。

网友C:
关键看你需要的频点具体是多少,定制晶体需在一定频率范围内。

网友D:
倍频到一个很高的频率作为时基。然后用数字振荡器产生任意频率。

网友E:
那就P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