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的查表程序,谁给提供个?

楼主(2009-10-14):
(无正文)

楼主:
都不提供啊 只有我自己用手算了

你们真抠门:Q

网友A:
呵呵。你不是已经程序搞定了么,自己造一个岂不是很简单的事。

先请教一下,用你的程序,数据00,余数计算出来是多少?
80H呢,8000H?800000H?

如果正确,用HOT的计算器造个表就行了。或者就用MODBUS计算器一样。
一般网络上的表好像都是初值为0000的。你造一个初值FFFF的也很有意义了。

楼主:
数据00的话  算出校验码是0x40BF

看样子确实得用查表啊  用了8位机 校验6个字节耗了我1毫秒钟啊  用了32位 校验6个字节耗了我0.07毫秒
==============================================================

HOT计算器能直接生成表么?? 我到哪里弄hot计算器

多谢!!!

网友A:
40BF正解

HOT的网上计算器地址。当然只能按字节计算。

http://www.hotc51.com/HotPower_HotWC3.html

楼主:
unsigned int crc_table[256]={ /* CRC 余式表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这个表是最流行的。 不知道是采取怎么个方法弄出来的?
谁能描述下???
多谢

网友B:
找英文版的<<Modicon Modbus Protocol Reference Guide>>,表格跟示例程序都有。

网友A:
怎么算的?

哈哈,这哪是MODBUS的CRC表?!分明是CCITT   ,G=11021嘛。

楼主:
哈哈,这哪是MODBUS的CRC表?!分明是CCITT   ,G=11021嘛。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

楼主:
找英文版的,表格跟示例程序都有。
引用 网友B:

多谢!

网友A:
回6楼当然是计算出来的,把你的程序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

手工计算表达更清楚,例如:

数据为 01 时,X16M(X)即被除数等于10000H,做模二除法10000/11021=1 余数1021
同样,设M=08, 即被除数为80000H,做模二除法80000/11021=8 余数 8108

楼主:
怪不得chunyang说查表是个笨方法。现在看来真是笨! 查表也快不到哪里去!! 能快个5倍就不错了

网友A:
咱搞了多年通信项目,从没软件计算过CRC,都是硬件实时完成的。接收方接收帧完毕,CRC也同时校验完毕。说严格点是滞后2个字节(或者4个字节)的时间,通信速率1Mbps时,滞后16BIT不过16us 就结束了。
用软件计算CRC?是因为从没玩过硬件通信控制器吧。当今最普及的像CAN ,还有流行硬件玩家玩的8051+以太网适配器,都是包含硬件CRC电路的芯片。

网友C:
看到几位讨论CRC查表,冒个泡泡~~

https://bbs.21ic.com/icview-139314-1-1.html

网友D:
呵呵,热烈欢迎老hot常回来冒泡泡~~
:D

网友C(2011-12-26):
顶起来,掀起密码安全教育风暴~~~

网友C(2015-09-27):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11.html

网友C:
这是太简单的问题,对于HotWC3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