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BUF内的数据不能传送到WF中呢

楼主(2009-10-14):
void  Uart_Re_Data( )
  {
   ES     =   0;  //关串口中断
      RI     =   0;  //清零串口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WF     =SBUF;
   while(RI ==0); //等待完成  //
      RI     =   0;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程序如上,在串口通信调试的时候,SBUF的数据总是不能传送的WF中,单步调试完WF还是0x00,这是怎么回事??是程序出了问题,还是调试软件的问题?调试软件用的是KEIL

网友A:
WF     =SBUF;
应该放在后面。

网友B:
逻辑对不对?

楼主:
wf=sbuf的位置换过,一样的结果!

网友C:
1.改为   while(RI ==0); //等待完成  //
            WF     =SBUF;
2. 因为你都没有数据发给SBUF,SBUF保持默认值,为0x00,所以单步调试完WF还是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