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电源运放电路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如图,很简单的一个单电源运放电路,做一个电压跟随器,先后用过TI的OPA2345和2349,都不大理想。原因就是电压跟随器效果不好,5V的轨到轨运放,输出与输入差别却有0.05V,ATRef是一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平信号,信号前的对地电阻约为800欧姆,曾经考虑是否是电阻匹配的问题,因此在1、2管教之间加了个750欧姆的电阻,现象依旧。恳请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输出电压范围离5V还有充足的裕量,输入是3.62V,输出是3.67或2.68V。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直没搞明白,就是用单通道的2345或2349做电压跟随器都不行,甚至会把电源拉低,所以虽然我用的通道数是5路,却都是用的双通道的片子。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A:
不会这么怪吧?
如果单路的电源电流大,是否电路有问题?

输入和输出电压有差别,看看是否测试问题,或者是否信号不是直流.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多谢答复,当时用单通道的电路时,好几个人查了几遍,电路正常。
还有,电压不跟随的输入输出都是正儿八经的直流电平,就是有压差。

网友B:
这个涉及到2个参数:1.输入偏置电流2.输入失调电压

1. 输入失调电压一般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2. 有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较大,R24上可能就会形成较大压降,这很可能是问题的原因,查查2345的输入偏置电流吧

网友C:
可以查查偏置电流方面的原因,关键是确定R24上有多大的压降!

网友D:
运放LM358就能达到这个要求!电压不低,不应该出现lz所说的这种现象啊理论上!偏置电流的原因也不应该是,当检测弱电流如-6次方以上的电流时才可能出现偏置电流原因!直接接运放正端,不加电容跟电阻!

网友E:
测量一下5V电源的干扰波形

楼主:
多谢答复,仔细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发现前后的直流电平波形还是有微弱的起伏的,原因是因为直流电源上有波动。起初是用高精度的万用表量的,前后差距为0.05V,但用示波器发现前后基本完全一致。想来应该是万用表的测量阻抗导致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