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转4-20ma的V/I转换电路

楼主(2009-10-14):
有没有谁能发个0-5V转4-20ma的V/I转换电路共享下,最好是已经确定能用的,谢谢

网友A:
楼上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好给你确定电路!

网友B:
是啊,最好说明下你这个电路是用在哪里的,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C:
的确有点模糊。。。

网友D:
为什么老有人要0-5V 对应4-20ma的?
其实0-5V 对应的是 0-20ma 0-4ma段用来表示变送器故障,4-10ma段表示数据,这两部分都是有用的
如果不怕花钱,并且要简单可以用AD694

网友E:
4-20ma一般是需要D/A输出,去驱动后继复杂的,比如说风机什么的

网友F:
4-20ma应该是很有必要的,一般传感器输出的都是4-20ma的电流

网友G:
自己用运放搭个这样的电路确实有点难度,刚才在网上搜了下,说的蛮多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你可以搜搜

网友H:
看你需要多高的精度,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你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F:
楼上的能否介绍一款芯片

网友I:
AD694,搜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J:
恩,这款芯片可以

网友K:
要求不高的话运放加三极管,搭一个吧,也不是很难

网友K:
模拟电路课本上有现成的压流转换电路

楼主:
详细点就是,我现在需要输出一个4-20ma的电流,但D/A芯片输出的都是电压值,想把这个电压转换成电流输出

网友L:
这个在模电书上是很常见的

网友M:
AD输出的不都是电压吗

网友H:
你这种情况,应该不需要用芯片,就用运放搭一个

网友N:
如果输出多路得话,用专用的芯片,会更简洁点

网友O:
这还有考虑具体成本,当然精度和抗干扰也都要考虑

网友E(2009-11-14):
是的,成本肯定是要考虑的

网友N:
嗯,5楼说的很正确,楼主说法有点问题

网友F:
AD694只是一款AD转换芯片吧,输出的怎么会是模拟信号呢

网友J:
输出的是模拟信号不就是DA了

网友P:
用运放搭吧,先搭一个4mA的恒流源,在搭一个受控恒流源,输入为0-5V,输出0-16mA,然后电流叠加定理加起来正好 ,用专用芯片也不错,只是成本高点!

网友M:
查了下,这个电路,网上还是有许多经典的例子的

网友Q:
啥都看不见

网友R:
楼主怎么不出来说说了

网友S:
精度和抗干扰多考虑考虑

网友N:
精度和抗干扰肯定是要考虑的,建议直接用芯片,不要用运放搭

网友J:
赞成楼上的,运放搭出来的,精度一般达不到要求

网友G:
也不一定,那要看你怎么选了,成本也低些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