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指南针电路

楼主(2009-10-14):
电路图中74HC08是与门,CD4066是带控制脚位的模拟开关,高电平“1”Va=Vb;
正常工作时,单片机4个IO轮流切换模拟开关,磁阻受地磁场的作用增加或减小磁阻电流从而改变取样电压;
作者认为LM358在电路中的作用是比较器,不知正确否?
请问电路图中单片机采样的LM358的第7脚数据,是高低电平还是模拟电压?是否需要带AD转换的单片机做角度判断和显示?

网友A:
1牛X的测温电路.
2更牛X的测LX1/LY1电路.
这个电路不花上两小时不用上计算器是没办法理解透的,
LM358在电路中的作用确实是比较器,如果只做 东,南,西,北,东北,东南等这个牛X的电路应该可以应付,
不需要带AD的MCU.

楼主:
楼上这位兄弟可否留个联系方式!像向你咨询下!

网友B:
我感觉会采样到一串方波,且方向不同频率也不同。比较x+、x-、y+、y-可判断方向